求助

楼主(2014-06-26):
无法下载,点下载通信灯不亮,打开电源开关板子不显示love这几个字母。刚卖回来用了几次还能用,放了一段时间再用就不行了。用串口和USB转接口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A:
显示love这几个字母, 说明 开发板里面的程序 已经运行了,说明单片机这部分已经工作了,不能下载的话 需要检查通信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