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怎么解阿???

楼主(2014-06-26):
1.已知A=5BH,CY=1时,则执行SUBB A,#8EH指令后。
A=               、CY=
2、若CY=1,P1=10100011B,P3=01101100B。试指出执行下列程序段后,写出相关寄存器或存储单元的内容
MOV   P1.3,C
MOV   P1.4,C
MOV   C,P1.6
MOV   P3.6,C
MOV   C,P1.0
MOV   P3.4,C
则CY=                 、P1=               、P3=

网友A:
拿到keil上面去仿真一下 ,所有的结果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