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的,这题怎么解阿???

楼主(2014-06-26):
1.请将片外RAM20H—25H单元清零。
2.请将ROM 3000H单元内容送R7。
编写一个8个发光二极管左循环闪烁的程序,要求每次其中1个灯闪烁点亮5次后(每灯亮0.5s,灭0.5s为1次),即转移到下一个灯闪烁5次,且循环运行,画出单片机的硬件连线图

网友A:
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B(2014-07-26):
1.请将片外RAM20H—25H单元清零。
ORG  40H
MOV R7,#6
MOV R0,#20H
CLR A
LOOP:MOV @R0,A
         INC R0
         DJNZ R7,LOOP
        ajmp  $
     END

网友B:
2.请将ROM 3000H单元内容送R7。
ORG  40H
MOV DPTR,#3000H
MOVC A,@A+DPTR
MOV R7,A
ajmp  $
END

网友B:
编写一个8个发光二极管左循环闪烁的程序,要求每次其中1个灯闪烁点亮5次后(每灯亮0.5s,灭0.5s为1次)
        ORG  40H
        MOV P0,#0FFH
        MOV A,#0FEH
LOP:MOV R4,#5
LP:  MOV P0,A
        ACALL DL500MS
        MOV P0,#0FFH
        ACALL DL500MS
        DJNZ R4,LP
        RL A
        AJMP LOP
DL500MS:
    MOV R7,#0CDH
DL1:MOV R6,#74H
DL0:MOV R5,#09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