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旋转LED资料

楼主:
上次炫了一下七彩旋转LED后,没有及时的上次资料,这里补上

企鹅  1556546395
主程序:
/*************************************************************************
** 程序名称: ZA1LA3-R3旋转LED红外遥控旋转LED柱面显示遥控码
** 功能描述:显示红色led走字模式,,遥控改变文字效果 学习遥控以及595串口的使用
** 作  者:  yyl
** 日  期:  2014-4-1
单片机芯片 STC15F2Kxxxx 或者其他51  选用内部晶振频率11.0592MHz
字模软件用  PC2002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
说明:
        用595扩充单片机的IO口,每个595有8位两个串起来就是16位,
        刚好一列,此程序的595是低位在前,所以发送数据需要先送低位
采用无线供电方式电流可达500MA,足够使用(当显示白色的时候
电流最大,将近200ma)。以及12560电机,在12V电源下 显示的效果
非常好.电机速度快且安静.
        调试学习程序前请务必看一下原理图,根据原理图来理解比较容易!
    程序用判断红外起点的方法开始显示 每转一圈,列数往后移动一列
显示完指定的字数后循环        此种弊端是没用中断,一圈的开始后必须要显示完
指定的列数才能退出,如果电机速度太快会造成头吃尾的后果,后面会介绍避免
头吃尾的方法,让整一圈都能显示字 盲点很小。
学习知识:
    只为简单的理解显示的原理,利用人眼视觉暂存,用电机旋转做列扫描,
每送一列数据延时 再送下一列数据,原理比较简单,跟点阵显示差不多。
/***************************************************/
#include "rotatingled.h"

uchar i=0,j=0;
uchar Buff[192]=0xff;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主函数,用户程序从这里执行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
** 作  者:yyl
** 日  期: 20140321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void main(void)
{
    EA = 1;                        //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为边沿触发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
        IT1 = 1;    //外部中断为边沿触发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

/****************定时器1初始化****************///160微秒@22.1184MHz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92;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1;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1;
        memcpy(Buff,txt1,160);//显示俊元电子0x
         OE=0;
                   i=key_code>>4;
                                memcpy(&Buff[160],&txt2[i*16],16);//显示红外码值高位
                                i=key_code&0x0f;
                                memcpy(&Buff[176],&txt2[i*16],16);//显示红外码值低位

        while(1)
        {    if( new_code )
                        {        new_code=0;
                                i=key_code>>4;
                                memcpy(&Buff[160],&txt2[i*16],16);//显示红外码值高位
                                i=key_code&0x0f;
                                memcpy(&Buff[176],&txt2[i*16],16);//显示红外码值低位
                        }

         if(IRFLAG)
           {
                IRFLAG=0;

         for(i=0;i<96;i++)
                    {
                        Write595 (Buff[i*2+1]);
                                        Write595 (Buff[i*2]);
                                        RCLK=0;
                    Delay1us();
                    RCLK=1;  //上升沿把8位数据并行输出
                                        Delay100us();//延时让LED亮起来 每列延时的时间
                                  Write595(0xff);        //送高电平关闭显示
                  Write595(0xff);
                                 RCLK=0;
                Delay1us();
                RCLK=1;

                                }
           }
    }
}

网友A(2014-06-27):
感谢楼主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
楼主,能否把程序传来把玩把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把程序传来把玩把玩

没有硬件 要程序也没用啊  呵呵

网友A:
问题是买现成的多没意思啊,还是自己DIY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买现成的多没意思啊,还是自己DIY吧

我这里就是提供DIY的材料以及方案啊  呵呵

网友A:
所以说要向楼主请教一下程序啊,嘻嘻

网友B(2014-08-28):
自己顶一下

网友C(2014-12-30):
旋转显示的思想是什么,楼主??

网友D:
对这个很有兴趣,学习了

网友E:
有意DIY一个,下附件来看看

网友F(2015-03-10):
好东西啊,图纸资料在里面不?

网友G(2015-05-02):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H:
上次炫了一下七彩旋转LED后

网友I:
效果不错,已下!

网友J(2015-06-21):
要钱的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K:
谢谢分享,这就动手去试试

网友L(2015-11-30):
对这个很有兴趣

网友M(2016-02-05):
高手啊!做的很漂亮。收藏一下!

网友N(2016-12-04):
我下载不了不知打咋么看

网友O(2017-02-08):
效果不错,做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P:
果然是个好地方!!!

网友Q:
看上去挺好玩的,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R(2017-06-15):
很好 帮助很大

网友S(2017-10-20):
很给力,顶一个

网友T:
楼主能发个原理图出来看看吗?

网友U:
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V(2019-11-19):
程序写的不错,简单易懂

网友V:
程序写的很棒,简单易懂。

网友W(2020-10-19):
楼主的源代码中没有关于彩色显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