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楼主(2014-06-28):
出现如下错误:
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这个看起来比较费解,说一下产生编译的环境:
使用MDK4.12新建的工程,且对工程进行了编译,编译OK,谈后弹出警告!!
解析: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这句一般是说编译器认为程序执行不到这里。
因为本人运行程序的时候,再向前有一个While(1)循环,
理论上说除非你里面有设置break,否则会一直循环下去。
编译器认为在while循环这里就会一直循环,永远跳不出来,
那么下面这一句指令也就永远无法执行到了。
这种警告一般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如果你觉得它很讨厌,可以修改你的语句,让编译器认为这个指令可以达到,比如加上一个If语句

网友A(2016-11-02):
我也是编程的时候有如下句子出现错误:USR\main.c(61): 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while(1){}
TIM_Cmd(TIM2,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 ENABLE );
该正为如下以后警告消除,感谢楼主
TIM_Cmd(TIM2,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 ENABLE );
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