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让开发板亮灯的程序通不过

楼主(2014-06-29):
今天收到开发板  第一个程序就通不过
#include<reg52.h>
sbit EN=P1^4;
sbit P02=P0^2;
main()
{
        EN=O;
    P02=0;

}

网友A:
一个小错误 你把en=o  搞错了 应该是 数字0 而不是 字母o

#include<reg52.h>
sbit EN=P1^4;
sbit P02=P0^2;
main()
{
        EN=0;
    P02=0;

}

网友B:
是这是初学者常见的问题把字母o弄成了数字

网友C(2014-08-05):
写程序  需要细心,即使是掉或者错一个符号,也是会出现重大错误的。所以你需要学会看编译的警告或者错误信息,以后写多了,习惯就好了。

网友D:
的却,这是一个很容易忽略的错误

网友E:
其实写程序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错误中不断的成长累积经验 ,想必楼主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E:
所谓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