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频信号发生器
#

楼主(2014-06-30):
要求:通过对电位器W1滑动端输出的电压进行A/D采样,利用采样值控制8031P1.0输出方波信号的频率,并用该信号驱动喇叭发出频率可变的声音。
控制功能:当输入的模拟电压为5V时,输出方波的频率为39.0625Hz;当输入的模拟电压为0时,输出的方波频率为10kHz。输出方波周期与输入模拟电压的关系为T=1+电压采样值)*100μSA/D的时钟信号由4MHz的晶振经过74LS393八分频后供给。
使用的主要元器件:80316MHz的晶振、74LS37374LS1382764ADC08094MHz晶振、74LS0474LS393、三极管9012、喇叭、电位器W1等。
结果验证:运行程序,旋动W1,看喇叭发出的声音是否符合题意要求。

网友A(2016-04-26):
看看单片机AD与PWM波模块的说明就可以上手写程序了,没有什么难度;也可以先在PROTUES上做仿真

网友B:
给我发份,谢谢了

网友B:
楼主做出来没?

网友C(2014-07-08):
这个很简单,用一个带有ad单片机芯片一个芯片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