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7-04):
用P3口作为矩阵键盘的接口跟用其它比如P1口是不是有区别???我做完之后,发现只有第一排有反映,其它的都出现问题了,求赐教 如何解决??

楼主:
代码如下:

void abc()
{
        uchar i,key;
        P3 = 0x0f;
        if(P3 != 0x0f)
        {
                dalay(10);                                //按键是否按下检测延时
                if(P3 != 0x0f)
                {
                        P3 = 0xef;
                        for(i = 1;i < 5;i++)
                        {
                                key = P3  & 0x0f;         //屏蔽高四位,只对比检测到的第四位
                                switch(key)
                                {
                                        case 0x0e:b = i + 0;break;
                                        case 0x0d:b = i + 4;break;
                                        case 0x0b:b = i + 8;break;
                                        case 0x07:b = i + 12;break;
                                                                                default :  b=88;
                                                                }
                                                                if(b!=88)break;
                                                                else
                                                                 P3  =~( 1<<(i-1));
                        }
                        P3  = 0x0f;                          //松手检测
                        while(P3 != 0x0f)          //未松手则一直在此等待
                                ;                                  //松手则退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