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检测常见的元器件

楼主(2014-07-06):
用數字萬用表檢測常見元器件的好壞
一. 电阻的检测:
1. 调到二极管档(也叫蜂鸣档),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测电阻的两引脚。如果显示的数值与该电阻的标称值相近,说明该电阻是好的;如果显示的数值始终为“1”的话,说明电阻内部开路;如果显示的数值始为“0”的话,说明电阻内部被击穿(短路)。注意:如果该电阻的阻值很大的话,测出的值不一定是该电阻的值,所以要想测它的阻值,一定要用电阻档。
二. 电容的检测:
1. 电解电容的检测:调到二极管档,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测它的两引脚。如果显示的值从“1”变化,又回到“1”,说明该电容是好的;如果再一次测量的话,必须对电容放电(两端短接或在两端接一个电阻);如果显示的值始终为“1”,说明电容开路;如果显示的值始终为“0”,说明电容短路。方法二:调到电阻档,现象跟上一样。
2. 无极电容的检测:电容值小的可以用二极管档测量,大的就不行了。一般用电阻档(档位从小到大选,一般是2OM,200M),现象跟上一样。
三. 电感的检测:
1. 调到电阻档“200k档”,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测电感的两引脚。如果显示的数值非常接近00.0,比如为00.4,说明该电感是好的。
四. 二极管的检测:
1. 调到二极管档,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相互对调分别测量二极管的两个引脚,二次测的值,如果一次为“1”,别一次不为几十到几百的话,说明该二极管是好的;如果二次测的值都是为“1”,说明二极管开路;如果二次测的值都是为“0”,说明二极管短路。
2. 调到电阻档,测量方法跟上一样,在这里就不多写了。(以上的测量原理是利用二极管的正反偏置特性)
五.   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1.  调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到发光二极管的阳极,黑表笔接到阴极。如果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说明该管正常。
2.  调到电阻档(200M),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接到两引脚。如果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说明是好的。
3.  调到HFE,将发光二极管的两极插到PNP或NPN列的上面两孔或下面两孔,插的时候要再对引脚插。如果二次测量,有一次正常发光,说明该管正常。
六.   三极管的检测:
1. 三极管类型和基极的判断:调到电阻档“200M”,将红表笔固定一个引脚不动,黑表笔分别测其余两个脚,记录两次的读数;再将红笔固定另一引脚再测,总共红表笔要固定3次,测得6个读数。如果3次中有一次的读数都是一样的,且为“1”的话,该三极管是PNP型,红表笔接的一极是基极;如果读数相近,且不为“1和0”,就是为一个很小的值,该三极管是NPN型,红表笔接的一极为基极。(原理是利用三极管内部的两个PN结的正反偏置)
2. 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判断:在判断出类型和基极的前提下,如果是PNP型,用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极(E.C极),接的时候注意用手接触基极和黑表笔测的一极(相当在其中接一个电阻),但不能用表笔把它们短接。再调换黑表笔,跟上一样。两次测的值,最小的一次的黑表笔测的是集电极,红表笔测的是发射极;如果是NPN型,用红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极(E.C极),接的时候注意用手接触基极和红表笔测的一极,但不能短接。再调换红表笔,跟上一样。两次测的值,最小的一次的红表笔测的是集电极,黑表笔测的是发射极。(原理是利用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3. 用HFE档测,把三极管的引脚插进孔里测,显示的读数是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4. 三极管好坏的判断:跟上一样
七.   三端集成稳压管的检测:
1. 调到二极管档,将红表笔固定中间极不动,黑表笔分别测另两极,两次测的值如果为五六百左右,说明该管正常。
八.   场效应管的检测:
1. 调到二极管档,用表笔任意接触场效应管的三只引脚,好的场效应管测量的结果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500左右,如果在最终测量的结果只有一次读数,但结果为“0”,这时需用表笔短接场效应管引脚(放电),若此时测得一组为500左右的读数时,此管也是好管;否则是坏管。
九.   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引脚排列顺序:
1.  绝大多三极管的有字符的一面对向自己,引脚朝下,从左到右,三极管的引脚排列为E.B.C。
2.  绝大多场效应管有字符的一面对向自己,引脚朝下,从左到右,场效应管的引脚排列为G.D.S。
十. 场效应管的源极S和漏极D的判断:
1.  可以把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接一个二极管,在判断出是什么沟道的前提下判断S和D极。如果是N沟道,则用两表笔测两个引脚,注意还对调表笔再测一次,一次的值显示无穷大,另一次很小,则值小的一次的红表笔为测的是S极,黑表笔测的是D极;如果是P沟道,值小的一次的红表笔为D极,黑表笔为S极。
响。
十一.  整流桥的检测:
1.  调到二极管档,将黑表笔固定在整流桥的阳极,红表笔分别测整流桥的“AC”极,两次测的值都为几百多,再将红表笔固定在阳极,黑表笔分别测“AC”极,两次的值都为“1”;将红表笔固定在整流桥的阴极,黑表笔分别测整流桥的“AC”极,两次测的值都为几百多,再将黑表笔固定在阴极,红表笔分别测“AC”极,两次的值都为“1”;如果经过以上的测量,说明该整流桥上好。
十二.   自恢复熔断器:
1.  自恢复熔断器是起到过热和过流的保护。当它通电时,它的阻值是非常的小,过热和过流的时候它的阻值为无穷大;检测它的好坏,调到二极管档或电阻档,先给自恢复熔断器小的电流,测它的阻值如果是非常小的值的话,说明它是好的;如果为无穷大,说明该元件坏了。
十三.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
1.  黑表笔插到公共端(COM),如果要测电阻和电压,想使用二极管档的话,红表笔插到电阻和电压那端;要想电流,则红表笔插入电流端。
2.  数字万用表的红笔为正黑笔为负。
3.  二极管档其实也是测量电阻的,只要电阻的阻值小于某一值时,蜂鸣器就会响。

                                             酷仔寫

楼主:
有错误请各位指出!!谢谢

网友A(2016-04-13):
蛮好的,入门的时候,减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