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实现在led上面显示接收到的字符

楼主(2014-07-07):
目前只能实现接收一个字符,求大神修改能够接收字符串

#ifndef        _CONFIG_H
#define _CONFIG_H
#ifndef        _ENCODE_H
#define _ENCODE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js.h>

#define DEBUG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out_simuseri(uchar data_buf);

sbit simuseri_CLK = P2^4;  //用P2^4模拟串口时钟
sbit simuseri_DATA = P2^5; //用P2^5模拟串口数据
sbit a7 = ACC^7;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char recbuf = 0x00;        //串口接收字符串
uchar dyndis[8];                //点阵每行数据
int recsta = 0;                        //串口数据接收标志位

unsigned int timecount = 0;
int tabnum = 0;//字符编码选择(二维数组行号)
uchar cnt = 0;

uchar tab[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uchar code digittab[36][8]={
{0x00,0x38,0x44,0x44,0x44,0x7C,0x44,0x44},     //A
{0x00,0x3C,0x44,0x44,0x3C,0x44,0x44,0x3C},     //B
{0x00,0x78,0x04,0x04,0x04,0x04,0x04,0x78},     //C
{0x00,0x3C,0x44,0x44,0x44,0x44,0x44,0x3C},     //D
{0x00,0x7C,0x04,0x04,0x7C,0x04,0x04,0x7C},     //E
{0x00,0x7C,0x04,0x04,0x7C,0x04,0x04,0x04},     //F
{0x00,0x38,0x44,0x04,0x04,0x74,0x44,0x38},     //G
{0x00,0x44,0x44,0x44,0x7C,0x44,0x44,0x44},     //H
{0x00,0x38,0x10,0x10,0x10,0x10,0x10,0x38},     //I
{0x00,0x38,0x10,0x10,0x10,0x10,0x14,0x18},     //J
{0x00,0x04,0x24,0x14,0x0C,0x14,0x24,0x04},     //K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7C},     //L
{0x00,0xC6,0xAA,0xAA,0x92,0x82,0x82,0x82},     //M
{0x00,0x42,0x46,0x4A,0x52,0x62,0x42,0x00},     //N
{0x00,0x3C,0x42,0x42,0x42,0x42,0x42,0x3C},     //O
{0x00,0x3C,0x44,0x44,0x3C,0x04,0x04,0x04},     //P
{0x00,0x3C,0x42,0x42,0x42,0x52,0x62,0x7C},     //Q
{0x00,0x3C,0x44,0x44,0x3C,0x0C,0x14,0x64},     //L
{0x00,0x38,0x44,0x04,0x38,0x40,0x44,0x38},     //S
{0x00,0x7C,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T
{0x00,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3C},     //U
{0x00,0xC6,0x44,0x44,0x44,0x28,0x28,0x10},     //V
{0x00,0xDB,0x5A,0x5A,0x5A,0x5A,0x7E,0x24},     //W
{0x00,0x42,0x24,0x18,0x18,0x24,0x42,0x00},     //X
{0x41,0x22,0x14,0x08,0x08,0x08,0x08,0x08},     //Y
{0x00,0x7C,0x40,0x20,0x10,0x08,0x04,0x7C},     //Z
};

void init_com()        //波特率9600
{

        SCON = 0x50 ;
        PCON |= 0x00 ;
        TMOD |= 0x20 ;
        TH1 = 0xFD ;
        TH1 = 0xFD ;
        IE |= 0x90 ;
        TR1 = 1 ;
        TI=1;

}

void Init_IO()
{
        P0 = 0x00;
        simuseri_CLK = 0;
        simuseri_DATA = 0;

        P0=0xff;
        dula=1;

        wela=1;
        P0=0xff;
        wela=0;
}

void Init_Timer()
{
        TMOD |= 0x01;
        TH0 = (65536-3000)/256;
        TL0 = (65536-3000)%256;
        TR0 = 1;
        ET0 = 1;
}

/*void out_simuseri(uchar data_buf)
{
        uchar i;
        i = 8;
        ACC = data_buf;
        do
    {
            simuseri_CLK = 0;
            simuseri_DATA = a7;
            simuseri_CLK = 1;
            ACC = ACC << 1;
        } while(--i != 0);
} */

void main()
{
        init_com();
        Init_IO();
        Init_Timer();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UART_SER(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标志位清零
                Temp = 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recbuf = Temp;                   //把值传给全局变量recbuf
                recsta = 1;                                        //置位接收标志位

                cnt = 0;
                //tabnum=10;

                if ((recbuf >= 'A') && (recbuf <= 'Z'))
                {
                        tabnum = recbuf - 65 ;
                }
        }
}*/

void UART_SER(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char i;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标志位清零
                receiveString();                  //把值传给全局变量recbuf
                recsta = 1;                                        //置位接收标志位

                cnt = 0;
                //tabnum=10;

                if ((buff[len++] >= 'A') && (buff[len++] <= 'Z'))
                {
                        tabnum = buff[len++] - 65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65536-3000)/256;
        TL0 = (65536-3000)%256;

        //out_simuseri(0x00);
        P0 = 0xff; //消隐

        if (recsta)
        {
                out_simuseri(tab[cnt]);
                P0 = ~digittab[tabnum][cnt];

                cnt++;
                if(cnt == 8)
            {
                        cnt = 0;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333)
            {
                        timecount = 0;
            }
        }
}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几位的,是需要依次显示接收到的所有字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