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串口接收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当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不确定长度的字符串时,如何校验开始位和结束位,并且最终判断所接收到的字符串的长度?
比如: 开始位用2位”AE“来表示,结束位用2位”BF“来表示, 当向单片机发送如”AE...BF"类型的字符串时, 单片机如何将这一字符串保存到一个预设的数组中,并且正确判断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哪位大虾能否帮忙贴段代码以参考?谢谢先

网友A:
开始位何结束位这些都是由芯片的自动完成校验的,

网友B: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com()  interrupt 4    using 2
     {
                 uchar a=0,c=0;
                 uint  b=65535;
                 ES=0;
                 while(b--)
       {
                  while(!RI);
                  RI=0;
                  c=SBUF;
                  if(c==0x10||c==0x02||c==0x03)
                  {
                                   if(a!=0)
                                {
                                  if(com_bus[a-1]==0x10) {com_bus[a-1]=c;}                    //若接收到的数据前面接收到了0X10 则过滤掉
                                  else{com_bus[a]=c; a++; if(c==0x03){bz=1;}}                        //若接收的数据前面没有0x10则送入缓冲区 若接收到0x03 则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com_bus[a]=c; a++; if(c!=0x02) {b=0;} }            //若接收数据帧头不对,则跳出接收
                    }
                   else
                    {
                          com_bus[a]=c;         a++;                                                                                //若接收数据帧头不对,则跳出接收
                          if(com_bus[0]!=0x02)         {b=0;}
                          }

                   if(com_bus[0]==0x02&&c==0x03&&bz==1)
                    {
                           b=0;
                           bz=0;
                         }

             }
               ES=1;
          }

网友B:
这个是我原来琢磨的,当时跟你的想法一样。这个接收长度可以不确定 ,接收帧头判断不对则退出,收到结尾也退出,数据送到缓冲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6-05-05):
可是会出现数据的传送缺失的情况怎么弄呀比如123456可能变为12356少一些数据呀,这个怎么办呀

网友D:
数据帧头--数据长度--数据区--数据和

网友E:
有种方法! 首先发个校验,在发个字符长度,
然后 接受端就 循环取那个长度的个数!至于后面的问题可以 返回去学学 C语言的一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