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控制LED亮灭,没反应,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4-07-08):
单片机是STC15F2K60S2  下载之后,按键没反应,什么都不工作,是什么问题啊?程序如下。
#include "st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Z=P2^7; //LED INPUT//
sbit D=P1^1;  //KEY//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int i;
  i=0;
BZ=1;
D=1;
while(1)
    {
    if(D==0)
     {
       Delay(10);
     if(D==0)
     {
    i++;
     if(i>=2)
       {
       i=0;
       }

     }
     }
   while(!D);
    }
      switch(i)
   {
     case 0:
        BZ=0;
     break;
     case 1:
        BZ=1;
     break;
   }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Z=P2^7; //LED INPUT//
sbit D=P1^1;  //KEY//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int i;
          i=0;
        BZ=1;
        D=1;
        while(1)
    {
            if(D==0)
             {
                       Delay(10);
                             if(D==0)
                             {
                                    i++;
                                     if(i>=2)
                                       {
                                                       i=0;
                                       }

                             }
             }
                   while(!D);
    //}    此处去掉了括号。
    switch(i)
           {
             case 0:
        BZ=0;
             break;
             case 1:
        BZ=1;
             break;
           }
        }//此处添加括号。
}
//原因是你的while(1)进入死循环中,不会运行一下程序段。
/* switch(i)
           {
             case 0:
        BZ=0;
             break;
             case 1:
        BZ=1;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朋友,程序可以了,但是按键不灵活,有时行,有时不行,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呢?而且LED有时会自动灭了,是什么问题啊?头都大了。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light=P2^7; //LED INPUT//
sbit key=P1^1;  //KEY//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ledlight=0;
        key=1;
        while(1)
        {
                if(key==0)
                {
                        Delay(2);
                        if(key==0)
                        {
                                while(key==0);
                                ledlight=!ledlight;
                        }
                }

        }
}
//以上为精简后的程序。功能一样,按键让led灯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我都写过这程序,但是LED能正常的亮灭,但是,当亮的时候,不到一会,LED灯就自动熄灭了。两个程序 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LED亮了一会,就自动熄灭了,真不知是什么问题。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Z=P2^5; //LED INPUT//
sbit D=P1^1;  //KEY//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
{
    static bit temp;
        BZ=1;
        D=1;
        temp=BZ;
        while(1)
         {
           if(D==0)
           {
                  Delay(10);
                   if(D==0)
               {
                             temp=~temp;
                          while(!D);
                          BZ=temp;
                   }
           }

         }
}

楼主:
有没有朋友帮忙一下,现在还没解决问题,郁闷啊~~通过按键点亮了LED,但是过一会就自动熄灭了。

网友A:
“通过按键点亮了LED,但是过一会就自动熄灭了。”
这个是在开发板上的,还是自己做的实验板上的效果,

楼主:
一块单片机,一个轻触开关,一个小LED,一个5V稳压管,几根线,在万能板上连接的线路做出来的效果。现在还没解决问题呢。请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按键点亮了LED,但是过一会就自动熄灭了。”
这个是在开发板上的,还是自己做的实验板上的效果,

一块单片机,一个轻触开关,一个小LED,一个5V稳压管,一电阻,几根线,在万能板上连接的线路做出来的效果。现在还没解决问题呢。请帮帮忙。

网友A:
可以发个电路连线图给我。QQ:122264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按键点亮了LED,但是过一会就自动熄灭了。”
这个是在开发板上的,还是自己做的实验板上的效果,

问题已解决了,原来keil4要导入stc单片机型号才行的。谢你,希望能加你q继续下面的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原来keil4要导入stc单片机型号才行的。谢你,希望能加你q继续下面的学习

在keil编程用AT89C52的吧

楼主:
是STC单片机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