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T2怎么设置

楼主(2014-07-09):
求教C52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T2当作计数器的一些定义怎么设置。。。。急急急急。。。。

网友A(2020-11-03):
首先你要用计数器计数的,你的计数方式是咋计数的,是下降沿计数还是有低脉冲计数,这个你的gate位就要设置位1,c/!T要设置成1,你的工作方式也就是13位还16位还是有8位重装系统的方式,然后打开计数器开关和EA总开关

网友B:
你看看stc的T2源码例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