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Target self-reset detected”故障 & “illegal_BP”

楼主(2014-07-09):
Q1:“Target self-reset detected”
  最近在调试MC9S12xep100单片机时,发现用TBMDL调试总是出现“Target self-reset detected”。
  软件仔细检查也无法解决问题。
  后来仔细检查硬件发现:Reset脚和单片机的一个IO口短接,是由于板上的一个芯片损坏导致他们短接在一起,而程序初始化时,对此引脚执行了拉低操作,从而导致Target self-reset detected故障。换芯片后,恢复正常。
   总结经验:出现“Target self-reset detected”错误时,可以用万用表将reset脚和其余IO口拖拉测试,观测有无短接现象。

  Q2:“ illegal_BP”
  程序调试过程中还会出现 illegal_BP错误, illegal_BP即非法的中断点。可能是程序中断设置错误之类故障。这个可以通过对初始化单元进行逐一检查,判断是哪个初始化单元出问题。
  最终的结果是有2个IO口短接到一起,而且同时被调用,导致出错。因此单片机IO口之间的短路会引起以上一系列的无法预计的故障,要小心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