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诸位单片机大神指导

楼主(2014-07-11):
求大神指导     我是单片机新手。有问题需要诸位解决:单片机向pc发送数据,接收数据最前面两位是错的  如果最前面两位为全1,接收的数据就对的     我的程序就是下面的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SETB   TR1
     MOV    SCON,#50H
     MOV    PCON,#00H
     MOV    DPTR,#TAB
     MOV    R0,#0
     SETB   TI

MAIN:      JBC    TI,SEND
           SJMP   MAIN
SEND: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SBUF,A
     MOV    P0,A
     CALL   DELAY
     INC    R0
     CJNE   R0,#8,MAIN
     MOV    R0,#0
     SJMP   MAIN
DELAY:     MOV    R1,#50
D3:        MOV    R2,#100
D2:     MOV   R3,#100
D1:     DJNZ   R3,D1
           DJNZ   R2,D2
     DJNZ   R1,D3
     RET
TAB:       DB     11000000b,11011111b,11010011b,11111111b,11010000b,11110000b,11101010b,11001111b
     END

网友A: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SETB   TR1
     MOV    SCON,#50H
     MOV    PCON,#00H
     MOV    DPTR,#TAB
     MOV    R0,#0
     ;SETB   TI            //这一句不能要

MAIN:      JBC    TI,SEND
           SJMP   MAIN
SEND: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SBUF,A
     MOV    P0,A
        JNB        TI,$                ;等待发送完成
    ; CALL   DELAY       //也可以不要,不影响发送。
     INC    R0
     CJNE   R0,#8,MAIN
     MOV    R0,#0
     SJMP   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30H

我试了下还是不行。     我觉得  SETB  TI   还是得要。这样是为了启动串口开始发送下一个真正要发送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数据表的第一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