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头文件有问题?

楼主(2014-07-12):
刚开始学习51。很多都不懂,软件用的是KERLC51V901版本,程序拿的是淘宝给的程序,程序下载能用,但是我用软件编译的时候无法编译。不明白什么原因。头元件也是淘宝客服给的。

楼主:
好像发错区域了,管理能帮忙转到24小时必答区么?谢谢!

网友A: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网友B(2014-08-12):
你的头文件是不是没放到c:\KEIL\C51\INC目录

网友B:
头文件应用分两种,一种是在c:\KEIL\C51\INC目录查找写法是#include <reg51.h>
另一种是在程序当前目录查找,写法是#include “reg51.h”
估计你程序中用的是第一种,而你下载的程序头文件是跟放一块,所以keil就找不到头文件,
有两种选择,1你把程序改为第二种引用方法,2把相应的头文件复制到c:\KEIL\C51\INC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