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图中粗红线中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题...

网友A(2014-07-13):
输入接一个电阻是为了防止电流偏移的,

网友A:
音频信号输入端接一个电阻到地。

  是降低输入阻抗,有两个作用。

  1 减少杂波干扰
  2 匹配阻抗

网友B:
板凳说的对,主要是阻抗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输入端接一个电阻到地。

  是降低输入阻抗,有两个作用。

谢啦

网友D(2017-05-06):
是一个下拉电阻主要作用是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