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7-14):
自己第一次动手diy了一个最小系统,但哪个小灯一直亮,压根就不闪烁,急死人了,求大神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啊

楼主: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数字前面加0x表示该数是十六进制的数,0x00就是十六进制的00--//
                //--P2口一共有8个IO口,即从P2.0到P2.7,而0x00二进制就是0000 0000--//
                //--效果就是P2.0到P2.7都是0,即低电平。而如果你想给P2.1口赋高电平时--//
                //--二进制就是0000 0001,就是十六进制0x01.--//
                P0  = 0x00; //置P0口为低电平

                Delay10ms(50); //调用延时程序,修改括号里面的值可以调整延时时间

                P0  = 0xff; //置P0口为高电平

                Delay10ms(50); // 调用延时程序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楼主:
代码就是用的学习版上的代码,应该没有错啊

网友A:
经检验 代码没有问题  肯定是你的电路问题 仔细检查每个接线吧

网友B:
你的复位开关那两个脚是直通的,等于是一直按着复位键,应该接一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