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单片机SPI串行驱动JCM12232F液晶屏遇到问题

楼主(2014-07-14):
程序代码如下,求大神指点

#include "c8051F340.h"
#include "def.h"
//#include "USB_API.h"
#include "intrins.h"
//#endif

// ********************************
// *** 局部常数

// ****** MCU
#define MCU_SYS_CLK (12000000) // clock frequency in MHz
#define MCU_SPI_CLK (1000000) // MCU与RC522之间的通信速率最大为1MHz
#define MCU_UART_RATE (96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sbit LCD_CS = P0^7; // LCD片选信号

// ********************************
// *** 全局变量
dbyte KEY_XDATA gRecevBuffer[30] = {0x00};
uint1 gCount = 0;
dbool gCompl = 0;

dvoid McuDelayUs(uint1 aUs)
{
    while(a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dvoid McuDelayMs(uint1 aMs)
{
     while(aMs--)
     {
          McuDelayUs(1000);
     }
}

void SpiInit()
{
    SPI0CFG = 0x60; // 允许主方式
    SPI0CN = 0x0D; // 4线单主方式,使能SPI0
    SPI0CKR = MCU_SYS_CLK / (2 * MCU_SPI_CLK) - 1; // 注意选择SPI时钟
    NSSMD0 = 1; // NSS的输出值由NSSMD0(SPI0CN.2)控制
}

dbyte SpiWrite(dbyte aByte)
{
    SPIF = 0;
    SPI0DAT = aByte;
    while(!SPIF);
    SPIF = 0;
    return SPI0DAT;
}

dvoid Spi0SelectLcd()
{
    NSSMD0 = 0;
}
dvoid Spi0DisableAllDevices()
{
    NSSMD0 = 1;
}

// ********************************
// *** 全局函数

dvoid McuInit()
{
    PCA0MD &= ~0x40;
    EA = 1;
    OSCICN |= 0x83; // 内部振荡器使能,SYSCLK为内部振荡器不分频
    RSTSRC |= 0x04; // 使能时钟丢失检测器
//-----------------------------------------------------------------------------
// PORT_Init
//-----------------------------------------------------------------------------
// P0.0  -  SCK  (SPI0), Push-Pull,  Digital
// P0.1  -  MISO (SPI0), Open-Drain, Digital
// P0.2  -  MOSI (SPI0), Push-Pull,  Digital
// P0.3  -  NSS  (SPI0), Push-Pull,  Digital
// P0.4  -  TX0  (UART0), Push-Pull,  Digital
// P0.5  -  RX0  (UART0), Open-Drain, Digital
// p2.4  -  RST  (SPI0), Push-Pull,  Digital, skipped
// P0.7  -  LCD_CS(SPI0),Push-Pull,  Digital, skipped
    P0MDOUT = 0xDD;
    P0SKIP = 0xC0;
    P2MDOUT |= 0x10;
    P2SKIP |= 0x10;
    P4MDOUT |= 0x80;
//    P4 &= 0x7f;// 接收
    P4 |= 0x80;// 发送
    XBR0 = 0x03; // SPI I/O连到端口引脚
    XBR1 = 0x40; // 交叉开关使能
//-----------------------------------------------------------------------------
    SpiInit();
}

void Lcd_Write(uint1 flag, dbyte command_data)
{
    uint1 i_data,temp_data1,temp_data2;

    LCD_CS = 1;

    if(1 == flag)    //flag是1,写入指令
    {
        Spi0SelectLcd();
        SpiWrite(0xf8);
        Spi0DisableAllDevices();
    }
    else        //flag非1,写入数据
    {
        Spi0SelectLcd();
        SpiWrite(0xfa);
        Spi0DisableAllDevices();
    }

    i_data = command_data;
    i_data &= 0xf0;

    Spi0SelectLcd();
    SpiWrite(i_data);
    Spi0DisableAllDevices();

    i_data = command_data;
    temp_data1 = i_data & 0xf0;
    temp_data2 = i_data & 0x0f;
    temp_data1 >>= 4;
    temp_data2 <<= 4;
    i_data = temp_data1 | temp_data2;
    i_data &= 0xf0;

    Spi0SelectLcd();
    SpiWrite(i_data);
    Spi0DisableAllDevices();

    LCD_CS = 0;
    McuDelayMs(10);
}

void Lcd_init()
{
    uint1 command_data;
    McuDelayMs(100);
    command_data = 0x30;
    Lcd_Write(1,command_data);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command_data = 0x04;
    Lcd_Write(1,command_data); /*点设定:显示字符/光标从左到右移位,DDRAM地址加1*/
    command_data = 0x0f;
    Lcd_Write(1,command_data); /*显示设定:开显示,显示光标,当前显示位反白闪动*/
    command_data = 0x01;
    Lcd_Write(1,command_data); /*清DDRAM*/
    command_data = 0x02;
    Lcd_Write(1,command_data); /*DDRAM地址归位*/
    command_data = 0x80;
    Lcd_Write(1,command_data); /*把显示地址设为0X80,即为第一行的首位*/
}

void Lcd_Display()
{
    uint1 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 = 0x01;
    Lcd_Write(1,command_data); /*清DDRAM*/
    command_data = 0x80;
    Lcd_Write(1,command_data); /*把显示地址设为0X80,即为第一行的首位*/
    Lcd_Write(2,'a');
    McuDelayMs(3000);
}

int main()
{
    McuInit();
    Lcd_init();
    Lcd_Display();
    while(1);
    return 0;
}

网友A:
程序运行以后是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