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DS.C(26):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求知!

楼主(2014-07-16):
#include<reg52.h>
#define intt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0^1;
sbit LSSS=P1^4;
void delay();

void main()
{
  LSSS=0;
    while(1)
        {
     LED1=0;
         delay();
         LED1=1;
         delay();
         }

}
void delay()
{
                inttt x,y;
                for(x=100;x>0;x--)
                for(y=20;y>0;y--)

}

求看。出错   找不出来,。。。
LEDDS.C(26):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
inttt?  有问题吗?我是新手!请不要纠结定义名!求错误的解决办法!谢谢!不要用问号解释问号!

网友A:
void delay()
{
                inttt x,y;
                for(x=100;x>0;x--)
                for(y=20;y>0;y--)  ;//这个“;”需要加的。否则语法通不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
{
                inttt x,y;

谢谢。。问题解决了。。。之前也试过加; 但是不成功,发现是自己开的文本太多,别的文本有错误编译一起编了。
折腾一晚,。,刚才把工程全关,新建了个  YES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
{
                inttt x,y;

版主大人说的没错,最后一个for,没有循环体,肯定是无法通过语法检测的,加一个分号这一句便成了他的,循环体

网友C(2017-06-02):
提示语法错误在花括号附近

网友D(2017-10-17):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掉

网友E(2018-12-01):
我也遇到了,延时函数里的for循环要加分号;

网友F(2019-08-25):
我也遇到过

网友G(2024-03-02):
for(y=20;y>0;y--)缺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