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用keil的编程过程中,发现无法生成hex文件。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2014-07-16):
第一张图贴出来的是生成目标文件时的提醒。第二张图片是我用的keil软件和注册机。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GPIO_jianpan  P3
#define GPIO     P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SCL=P2^4;
sbit    SDA=P2^3;
sbit    E=P2^7;
sbit    A=P2^2;          //控制开关
sbit    gaimi=P3^2;      //改密标志位
sbit    jingbao=P2^1;    //警报 蜂鸣器响起
uint value=0;            //键盘返回值
uint a=0;                //记录经历过多少个五十毫秒
uint b=0;                         //记录输错密码的次数
uint c=0;                         //标志密码的正确与否
uint z=0;

uint compare0,compare1,compare2,compare3,compare4,compare5;
uchar tab_1[16]={1,2,3,1,4,5,6,1,7,8,9,1,1,0,1,1};

uchar code tab_2[15]="Welcome to home";
uchar code tab_3[25]="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uchar code tab_4[16]="Password mistake";
uchar code tab_5[17]="surplus 2 chances";
uchar code tab_6[17]="surplus 1 chances";
uchar code tab_7[10]="Who is it";
uchar code tab_8[25]="please enter new password";

void init();            //LCD的初始化
     jianpan();         //键盘输入
     yanzhengmima();    //验证密码
void ceshijian_on();    //测输入密码所用时间中断初始化 开中断
void ceshijian_off();   //测输入密码所用时间中断初始化 关中断
void gaimima();                        //改密码
void delay5s();                        //延迟五秒
void delay10us();                //延迟10us
void delay1h();                        //延迟1小时
void delay10ms();                //延迟十毫秒

void LCD00_writedat(uchar dat);
void LCD00_writecom(uchar com);
void at24c0200_write(uchar addre,uchar dat);
         jianpan00();
void delay10us00();
void i2c00_write();
         i2c00_ack();
void i2c00_start();
void i2c00_stop();

void at24c02_write(uchar addre,uchar dat);
     at24c02_read(uchar addre);
void i2c_write();
     i2c_read();
     i2c_ack();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LCD_writedat(uchar dat);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_init();

void main()
{gaimi=1;
tab_1[3]=0; //如果tab[3]=1,说明开始执行改密程序(外部中断1的工作)
tab_1[7]=0; //如果tab[7]=1,说明开始输入密码
tab_1[11]=0;//如果tab[11]=1,说明取消此次的密码输入
tab_1[15]=0;//如果tab[15]=1,说明开始检查密码是否输入正确
//在EEPROM中写入初始密码164534
at24c02_write(0x00,1);
at24c02_write(0x01,6);
at24c02_write(0x02,4);
at24c02_write(0x03,5);
at24c02_write(0x04,3);
at24c02_write(0x05,4);
while(1)
{
GOTO:
  IT0=1;
  EX0=1;
  EA=1;                                              //经过考虑,改密还是得设置为中断。因为中断可以保存和返回断点。
  if(tab_1[3]&&A==1)           //而若不设置为中断,改密程序根本无法运行。因为A的值会一直为0.
   {gaimi=0;
    gaimi=1;
    tab_1[3]=0;
   }

  LCD_init();           //LCD的初始化
  if(tab_1[7])                                //按下输入键
{tab_1[7]=0;
//LCD第一行显示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LCD_writecom(0x80);
  for(z=0;z<25;z++)
  LCD_writedat(tab_3[z]);
  ceshijian_on();                //开 测时间的中断
  if(a>100)
  {goto GOTO;a=0;}                        //如果在五秒之内,没有输入完整的六位数,则直接跳回GOTO

//往24c02存入输入的密码         如果按下取消键,则直接跳回GOTO
  jianpan();
  at24c02_write(0x06,tab_1[value]);
  LCD_writedat(0x2a);
  if(tab_1[11])
  {goto GOTO;tab_1[11]=0;}
  jianpan();
  at24c02_write(0x07,tab_1[value]);
  LCD_writedat(0x2a);
  if(tab_1[11])
  {goto GOTO;tab_1[11]=0;}
  jianpan();
  at24c02_write(0x08,tab_1[value]);
  LCD_writedat(0x2a);
  if(tab_1[11])
  {goto GOTO;tab_1[11]=0;}
  jianpan();
  at24c02_write(0x09,tab_1[value]);
  LCD_writedat(0x2a);
  if(tab_1[11])
  {goto GOTO;tab_1[11]=0;}
  jianpan();
  at24c02_write(0x0a,tab_1[value]);
  LCD_writedat(0x2a);
  if(tab_1[11])
  {goto GOTO;tab_1[11]=0;}
  jianpan();
  at24c02_write(0x0b,tab_1[value]);
  LCD_writedat(0x2a);
  if(tab_1[11])
  {goto GOTO;tab_1[11]=0;}

  ceshijian_off();                //关 测时间的中断
  yanzhengmima();
  if(c==1)
  {        switch(b)
    {case(1):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7;z++)
      LCD_writedat(tab_5[z]);
          goto GOTO;
      c=0;
          break;
         }
    case(2):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7;z++)
          LCD_writedat(tab_6[z]);
          goto GOTO;
          c=0;
          break;
         }
           case(3):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0;z++)
          LCD_writedat(tab_7[z]);
          jingbao=0;
          delay1h();
          b=0;
          c=0;
          break;
         }
         }  //蜂鸣器响起,并且一小时之内不得再次输入密码 b的值将置零。

  }

}
}
}

void ceshijian_on()    //测输入时间中断开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EA=1;
}
void ceshijian_off()   //测输入时间中断关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0;
EA=0;
}
//测输入时间用的中断程序
time() interrupt 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a++;
}                                                                                 //改密码用的中断程序
//改密码
void gaimima() interrupt 0
{LCD00_writecom(0x80);
for(z=0;z<25;z++)
LCD00_writedat(tab_8[z]);
jianpan00();
at24c0200_write(0x00,tab_1[value]);
LCD00_writecom(0x80);
LCD00_writedat(0x2a);
jianpan00();
at24c0200_write(0x01,tab_1[value]);
LCD00_writedat(0x2a);
jianpan00();
at24c0200_write(0x02,tab_1[value]);
LCD00_writedat(0x2a);
jianpan00();
at24c0200_write(0x03,tab_1[value]);
LCD00_writedat(0x2a);
jianpan();
at24c0200_write(0x04,tab_1[value]);
LCD00_writedat(0x2a);
jianpan00();
at24c0200_write(0x05,tab_1[value]);
LCD00_writedat(0x2a);
}

//验证密码
yanzhengmima()
{uint c0,c1,c2,c3,c4,c5;
if(tab_1[15])
{c0=at24c02_read(0x00)-at24c02_read(0x06);
  c1=at24c02_read(0x01)-at24c02_read(0x07);
  c2=at24c02_read(0x02)-at24c02_read(0x08);
  c3=at24c02_read(0x03)-at24c02_read(0x09);
  c4=at24c02_read(0x04)-at24c02_read(0x0a);
  c5=at24c02_read(0x05)-at24c02_read(0x0b);

compare0=c0;
  compare1=c1;
  compare2=c2;
  compare3=c3;
  compare4=c4;
  compare5=c5;
  if(!compare0)
   if(!compare1)
    if(!compare2)
         if(!compare3)
          if(!compare4)
           if(!compare5)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5;z++)
        LCD_writedat(tab_2[z]);
                A=1;
                delay5s();
                A=0;
                b=0;
                return c=0;}
           else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6;z++)
        LCD_writedat(tab_4[z]);
                b++;
                return c=1;
                return b;
                }
         else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6;z++)
      LCD_writedat(tab_4[z]);
          b++;
          return c=1;
          return b;
          }
        else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6;z++)
     LCD_writedat(tab_4[z]);
         b++;
         return c=1;
         return b;
         }
   else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6;z++)
    LCD_writedat(tab_4[z]);
        b++;
        return c=1;
        return b;
        }
  else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6;z++)
   LCD_writedat(tab_4[z]);
   b++;
   return c=1;
   return b;
   }
  else
   {LCD_writecom(0x80);
   for(z=0;z<16;z++)
   LCD_writedat(tab_4[z]);
   b++;
   return c=1;
   return b;
   }
}
}

//矩阵键盘输入
jianpan()
{GPIO_jianpan=0x0f;
if(GPIO_jianpan!=0x0f)
{delay10ms();
  if(GPIO_jianpan!=0x0f)
  GPIO_jianpan=0x0f;
  switch(GPIO_jianpan)
  {case(0x07): value=0;break;
   case(0x0b): value=1;break;
   case(0x0d): value=2;break;
   case(0x0e): value=3;break;
  }
  GPIO_jianpan=0xf0;
  switch(GPIO_jianpan)
  {case(0x70): value=value+0;break;
   case(0xb0): value=value+4;break;
   case(0xd0): value=value+8;break;
   case(0xe0): value=value+12;break;
  }

}
return value;
}
/*************************************
函数名:i2c_start()
功  能:i2c总线的起始信号 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负跳变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_start()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此时的维持时间应该大于4.7us
  SDA=0;
  delay10us();         //此时的维持时间应该大于4us
  SCL=0;
  delay10us();
}
/*************************************
函数名:i2c_stop()
功  能:i2c总线的终止信号 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正跳变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结束之后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_stop()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
/*************************************
函数名:i2c_write()
功  能:i2c总线的写入信号。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在SCL高电平期间,SDA必须为稳定的电平信号;反之,在SCL低电平期间,SDA才能够进行电平转换。
*************************************/
void i2c_write(uchar dat)
{uchar a;
for(a=0;a<8;a++)
{SDA=dat>>7;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建立时间大于4.7微妙
  SCL=0;
  delay10us();  //时间大于4us
}
}
/*************************************
函数名:i2c_read()
功  能:i2c总线的读出信号。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在SCL高电平期间,SDA必须为稳定的电平信号;反之,在SCL低电平期间,SDA才能够进行电平转换。
*************************************/
     i2c_read()
{uchar a,dat=0;
SDA=1;
delay10us();
for(a=0;a<7;a++)
{SCL=1;
  delay10us();
  if(SDA==1)
   dat=dat+1;
  else
   dat=dat+0;
  dat=dat<<1;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
函数名:i2c_ack()
功  能:i2c总线的应答信号。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数据传输必须带响应。相关的响应时钟脉冲由主机产生。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发送器释放SDA线。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接收器必须将SDA线拉低,使它在这个时钟脉冲的高定平期间保持稳定的低电平。
*************************************/
     i2c_ack()
{uint i=0;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
{i++;
  if(i>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表示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受结束。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
函数名:void at24c02_write()
功  能: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数据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void at24c02_write(uchar addre,uchar dat)
{i2c_start();
i2c_write(0xa0);
i2c_ack();
i2c_write(addre);
i2c_ack();
i2c_write(dat);
i2c_ack();
i2c_stop();
}
/*************************************
函数名:void at24c02_read()
功  能:将at24c02中存储的数据读出来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at24c02_read(uchar addre)
{uchar dat;
i2c_start();
i2c_write(0xa0);
i2c_ack();
i2c_write(addre);
i2c_ack();
i2c_start();
i2c_write(0xa1);
i2c_ack();
dat=i2c_read();
i2c_stop();
return dat;
}
/*************************************
函数名:LCD_writecom(uchar com);
功  能:往LCD1602写入命令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om)
{RS=0;
RW=0;
GPIO=com;
delay10us();
E=1;
delay10us();
E=0;
}
/*************************************
函数名:LCD_writedat(uchar dat);
功  能:往LCD1602写入数据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void LCD_writedat(uchar dat)
{RS=1;
RW=0;
GPIO=dat;
delay10us();
E=1;
delay10us();
E=0;
}
/*************************************
函数名:LCD_init();
功  能:LCD_1602的初始化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void LCD_init()
{LCD_writecom(0x38);
LCD_writecom(0x0c);
LCD_writecom(0x06);
LCD_writecom(0x01);
LCD_writecom(0x80);
}
void delay10us()
{ulong i;
for(i=0;i<10;i++)
_nop_();
}
void delay5s()
{ulong i;
for(i=0;i<5000000;i++)
_nop_();

}
void delay10ms()
{uint i;
for(i=0;i<10000;i++)
_nop_();
}
void delay1h()
{ulong i;
for(i=0;i<360000000;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2c00_write(uchar dat)
{uchar a;
for(a=0;a<8;a++)
{SDA=dat>>7;
  dat=dat<<1;
  delay10us00();
  SCL=1;
  delay10us00();  //建立时间大于4.7微妙
  SCL=0;
  delay10us00();  //时间大于4us
}
}
/*************************************
函数名:void at24c0200_write()
功  能: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数据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void at24c0200_write(uchar addre,uchar dat)
{i2c00_start();
i2c00_write(0xa0);
i2c00_ack();
i2c00_write(addre);
i2c00_ack();
i2c00_write(dat);
i2c00_ack();
i2c00_stop();
}
/*************************************
函数名:LCD00_writecom(uchar com);
功  能:往LCD1602写入命令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void LCD00_writecom(uchar com)
{RS=0;
RW=0;
GPIO=com;
delay10us00();
E=1;
delay10us00();
E=0;
}
/*************************************
函数名:LCD00_writedat(uchar dat);
功  能:往LCD1602写入数据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无
*************************************/
void LCD00_writedat(uchar dat)
{RS=1;
RW=0;
GPIO=dat;
delay10us00();
E=1;
delay10us00();
E=0;
}
//矩阵键盘输入
jianpan00()
{GPIO_jianpan=0x0f;
if(GPIO_jianpan!=0x0f)
{delay10ms();
  if(GPIO_jianpan!=0x0f)
  GPIO_jianpan=0x0f;
  switch(GPIO_jianpan)
  {case(0x07): value=0;break;
   case(0x0b): value=1;break;
   case(0x0d): value=2;break;
   case(0x0e): value=3;break;
  }
  GPIO_jianpan=0xf0;
  switch(GPIO_jianpan)
  {case(0x70): value=value+0;break;
   case(0xb0): value=value+4;break;
   case(0xd0): value=value+8;break;
   case(0xe0): value=value+12;break;
  }

}
return value;
}

void delay10us00()
{ulong i;
for(i=0;i<10;i++)
_nop_();
}

i2c00_ack()
{uint i=0;
SDA=1;
delay10us00();
SCL=1;
while(SDA)
{i++;
  if(i>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表示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受结束。
  {SCL=0;
   delay10us00();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00();
  return 1;
}
/*************************************
函数名:i2c_start()
功  能:i2c总线的起始信号 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负跳变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00_start()
{ SDA=1;
  delay10us00();
  SCL=1;
  delay10us00();   //此时的维持时间应该大于4.7us
  SDA=0;
  delay10us00();         //此时的维持时间应该大于4us
  SCL=0;
  delay10us00();
}
/*************************************
函数名:i2c00_stop()
功  能:i2c总线的终止信号 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正跳变
输  入:无
输  出:无
备  注:结束之后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00_stop()
{ SDA=0;
  delay10us00();
  SCL=1;
  delay10us00();
  SDA=1;
  delay10us00();
}

网友A:
原因是因为你的 keil还没有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因为你的 keil还没有注册

我用注册机 注册过,而且显示注册成功了啊

网友B(2017-11-29):
你好,问一下你的这个程序,和它配合的电路图是哪个

网友C:
你可以去下一个keil v3的破解版中文 熟悉一下功能 但不要用这个 用v4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注册机 注册过,而且显示注册成功了啊

有很多注册机显示已经注册成功,然而并没有注册成功,据说,多试几次可以有机会成功,或者你在重新找个注册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