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片机远距离红外发射

楼主:
如何实现单片机远距离红外发射,求电路

网友A(2014-07-20):
最多 20米

网友B:
我的就2米。。。而且买的是 好的发射头

网友C(2014-09-21):
感谢,这东西好啊

网友D(2015-02-21):
红外应该不会很远的吧

网友E:
“远距离红外发射”多用于红外测距仪:

利用的红外测距传感器发射出一束红外光,在照射到物体后形成一个反射的过程,反射到传感器后接收信号,然后利用CCD图像处理接收发射与接收的时间差的数据。经信号处理器处理后计算出物体的距离。这不仅可以使用于自然表面,也可用于加反射板。测量距离远,很高的频率响应,适合于恶劣的工业环境中。

网友F(2016-02-02):
引用 网友E:
“远距离红外发射”多用于红外测距仪:

你这个电路好像是无法用于红外测距的,光线发射到接收如果是十米内的距离,时间间隔远低于单片机的一个处理周期。

网友G(2017-07-13):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2米。。。而且买的是 好的发射头

2米怎么弄得,我的2米都没有,好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