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论坛的板子,初始说明要装晶振,但是不知道晶振器件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4-07-19):
买了块论坛的板子,初始说明要装晶振,但是不知道晶振器件是什么样子?

网友A:
中间的孔留空即可

网友A:
开发板上面有三个孔,而精振只有两个脚

网友B:
光盘里面有图解的,精振没有方向性,2个脚任意插。脚太长的话可以剪掉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