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P0口既和二级管连有和8段数码管连,当两个要一起控制,会相互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21):
只想让中断的时候亮一盏灯,结果二极管乱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sbit weiloc=P2^7;
sbit duanloc=P2^6;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
sbit sj=P1^4;
sbit D1=P0^0;
void main()
{
        EA=1;
        EX0=1;
        sj=0;
        weiloc=1;
        P0=0x00;
        weiloc=0;
        while(1)
        {
                for(c=0;c<16;c++)
                {
                        D1=1;
                        duanloc=1;
                        P0=table[c];
                        duanloc=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D1=0;
}

楼主:
我用的是51hei的开发版,我的那块二极管P0.0是亮的第八个,是接反了吗?

楼主:
d:\\1.rpj
d:\\2.rpj

网友A:
第八个如果反过来数一下就成了第一个了 。

网友A:
因为一共才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