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4-07-21):
杜邦线口是黑色的塑料块,怎么接到电路的?

网友A:
内里有铁的.不信你可以拆一个

网友B:
黑色的塑料上面 有个洞   可以插入到排针里面去  就实现了电路的连接

网友C:
是的这个很简单的,

楼主:
如果要将51芯片外部中断0引脚和地线引脚连在一起,怎么用杜邦线连接,没地方插。难不成把芯片卸掉把引脚插到线上?

网友D:
你说的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一般的开发板上面都有所有端口的排针的引出,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个引出的位置,然后插上一根杜邦线,然后把杜邦线的另外一端插在地的排针引出就可以了上面就可以了。你仔细找一下,所有的开发板基本上都有这个引出的

网友E(2016-07-12):
用排针把需要的引脚引出来,插上杜邦线就好了

网友F(2017-01-04):
引用 网友E:
用排针把需要的引脚引出来,插上杜邦线就好了

你好那个引线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那个引线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这个得看你的原理图啊  你想从哪里引出线就从哪引出线 这个一般随意  只是有个别地方不能这样。

网友G(2017-08-17):
母线接排针 公线接母座

网友H(2017-12-16):
你其实可以直接把黑的给弄掉,铁直接接触:或者,直接把杜邦线插在有针的线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将51芯片外部中断0引脚和地线引脚连在一起,怎么用杜邦线连接,没地方插。难不成把芯片卸掉把引脚插 ...

可以在外部焊接排针进行连接

网友J:
直接插进去

网友K(2018-01-15):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将51芯片外部中断0引脚和地线引脚连在一起,怎么用杜邦线连接,没地方插。难不成把芯片卸掉把引脚插 ...

用万用表找出外部中断0对应的插针引脚,然后再找出地线对应的插针引脚,然后将两个插针用杜邦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