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电容触摸按键

楼主(2014-07-21):
用stc单片机做电容触摸按键,想通过设置高阻,测试放电时间,
先输出高电平给外接电容充电,但是设置高阻(P1.5)后另一个脚(P1.0)拉低,P1.5还是高电平,请教了!

楼主:
看选型表atmel的mega168支持16个触摸按键,但touch SW lib里面只有8个按键,做过的朋友请指教下可以做到12个按键不?

网友A(2014-11-24):
赛元触摸MCU,欢迎索取资料,Q2593454153

网友B(2017-03-29):
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这种情况下电平不确定,高低都有可能。触摸按键一般不是单纯的检测电平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