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数码管程序问题,程序感觉没问题但达不到效果,数码管用2个74HC573驱动

楼主(2014-07-21):
                  ORG 0000H
                  AJMP MAIN
                  NOP
                  ORG 0020H
MAIN :    MOV P0,#00H
          MOV P2,#00H
                  MOV 39H,#0EFH
                  MOV 30H,#00H
                  MOV 31H,#01H
                  MOV 32H,#02H
                  MOV 33H,#03H
                  MOV 34H,#04H
                  MOV 35H,#05H
                  MOV 36H,#06H
                  MOV 37H,#07H
                  MOV R0,#30H

LOOP:     MOV A,@R0
          MOV DPTR,#WEI
                  MOVC A,@A+DPTR
                  MOV P0,A
                  INC R0
                  MOV A,@R0
                  CJNE A,#08H,XIANSHI
                  MOV R0,#30H
                  AJMP LOOP

XIANSHI:  SETB P2.3
          CLR P2.3
                  MOV A,39H
                  MOV P0,A
                  SETB P2.2
                  LCALL DEL
                  CLR P2.2
                  RRC A
                  MOV 39H,A
                  AJMP LOOP

DEL:      MOV R7,#50
DEL1:     MOV R6,#100
          DJNZ R6,$
                  DJNZ R7,DEL
                  RET

WEI: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楼主:
改进后的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NOP
                  ORG 0020H
MAIN :
                  MOV R3,#0FEH
                  MOV R4,#08H
                  MOV 30H,#3FH
                  MOV 31H,#06H
                  MOV 32H,#5BH
                  MOV 33H,#4FH                //WEI: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MOV 34H,#66H
                  MOV 35H,#6DH
                  MOV 36H,#7DH
                  MOV 37H,#07H
                  MOV R0,#30H

LOOP:
          DJNZ R4,XIAN
                  MOV R4,#08H
                  MOV R0,#30H
                  AJMP LOOP

XIAN:
          MOV A,@R0
                  MOV P0,A
                  INC R0
                  SETB P2.3
          CLR P2.3
                  MOV A,R3
                  MOV P0,A
                  RLC A
                  MOV R3,A
                  SETB P2.2
                  CLR P2.2
                  LCALL DEL
                  AJMP LOOP

DEL:      MOV R7,#5
DEL1:     MOV R6,#100
DEL2:     MOV R5,#100
          DJNZ R5,DEL2
          DJNZ R6,DEL1
                  DJNZ R7,DEL
                  RET

                  END

网友A:
预期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B(2014-10-23):
汇编不知道

网友C:
你需要什么样的效果? 速度? 亮度? HC573就算了吧,找个带驱动的D也许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