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看看,仿真出现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21):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BYTE str1[4]={"8051"};
BYTE str2[8]={"20140721"};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void delay(z)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0xff;j++)
{
    for(i=0;i<0xff;i++)
     {
  }
}
}
void busy_check(m)
{
  BYTE k;
  do
    {rs=0;
  rw=1;
  e=1;
  delay(100);
  k=P0;
  e=0;}
   while((k%0x80)&0x80==0x80);
}
void lcd_wrins(BYTE cmd)
{
  busy_check(200);
  rs=0;
  rw=0;
  e=0;
  P0=cmd;
  e=1;
  delay(100);
  e=0;
}
void lcd_wrdata(BYTE dat)
{
  busy_check(2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0);
  e=0;
}
void lcd_init()
{
  lcd_wrins(0x38);
  delay(100);
  lcd_wrins(0x01);
  delay(100);
  lcd_wrins(0x06);
  delay(100);
  lcd_wrins(0x0C);
  delay(1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lcd_wrins(0x80);
  for(i=0;i<4;i++)
   {
   lcd_wrdata(str1[i]);
}
  lcd_wrins(0xC0);
  for(i=0;i<8;i++);
      {
     lcd_wrdata(str2[i]);
}
while(1);
}

网友A:
表示有3处逻辑不对。#00006,#00013是程序地址。楼主可能是芯片型号选择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有3处逻辑不对。#00006,#00013是程序地址。楼主可能是芯片型号选择不一致。

哦,初学单片机。好多都不懂,慢慢来吧

网友B:
你的延时函数赋值不对

网友C(2017-05-06):
应该是芯片型号对应不上,可选择80/87C52单片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