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4-07-21):
大家好!
我是个新手。想学习单片机。但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目前可以利用网上买的实验板制作类似电子表的东东。
现在不知道往下怎么走了?请好心人指教一下。
我觉得应该多做小的东西练手。所以要学会制作自己的电路板,
即应该去学习PCB的制作,让软件和硬件结合。不知道这种想法
对不对?还请各位过来人指点。能告诉我正确的学习方向和学习资料。
谢谢!

网友A:
你现在能不能独立写程序出来,如果不行的话还得新区要先练练51,

楼主:
你好!我能独立写简单的程序。想接触一下外围设备,尤其是自己连接的外围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能不能独立写程序出来,如果不行的话还得新区要先练练51,

你好!我能独立写简单的程序。想接触一下外围设备,尤其是自己连接的外围设备

网友B:
我刚开始也是想自己弄板做实验,因为这样不需要理解太多的电路,只需知道最小系统就行了,需要什么再加什么,但是后来实验做得多了发现每次都做板很浪费时间有时候找不到相应的配件就做不下去,所以后来在淘宝买了套二手的开发板套件。这样比较方便,建议你也买套,网上有几十块钱的,买了套件做实验,调试比较方便。调试好再自己做电路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