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通用定时器

楼主:
STM32中的定时器有多种,按功能分成2个高级控制器定时器,4个普通定时器,2个基本定时器,2个看门狗定时器,1个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
定时器的关键是定时时间的计算。比如用定时器控制继电器的开关的时候,需要延时一段时间才关闭或者开启,这时候离不开定时器定时。
通用定时器定时时间计算。1秒中断的基本实现:
通用定时器模块的入口时钟经过分频得到计数器的时钟,用CK_CNT表示,预分频器的系数为:TIMx_PSC,当TIMx_PSC=0时,表示不分频,=1时,2分频。以此类推。
公式为:CK_CNT=fclk_PSC/(PSC[15:0]+1),其中PSC最大为65535.
其次是TIM5计数器的计数值的设置,TIM5计数器以CK_CNT为时钟来计数。计数到设定值产生中断。
(1/分频后计数时钟)*计数值=设定时间。以1秒为例
(1/(72MHz/7200))*10000=1s
初始化通用定时器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体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16 TIM_Period; //自动装载的计数值,
u16 TIM_Prescaler; //分频值,当为0时表示不分频所以要减1.
u8 TIM_ClockDivision;//设置时钟分割,
u16 TIM_CounterMode; //向上,向下等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初始化结构体后调用函数
void TIM_TimeBase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InitStruct) 初始化TIMx定时器时间基数单位。
其次还要清除中断待处理位,函数void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TypeDef* TIMx, u16 TIM_IT) 做了这项工作。其中TIM_IT:待检查的 TIM 中断待处理位 。

1TIM_FLAG_Update//  TIM 溢出中断标志位
2TIM_FLAG_CC1//  TIM 捕获/ 比较 1 标志位
3TIM_FLAG_CC2//  TIM 捕获/ 比较 2 标志位
4TIM_FLAG_CC3//  TIM 捕获/ 比较 3 标志位
5TIM_FLAG_CC4//  TIM 捕获/ 比较 4 标志位
6TIM_FLAG_Trigger//  TIM 触发标志位
7TIM_FLAG_CC1OF//  TIM 捕获/ 比较 1 溢出标志位
8TIM_FLAG_CC2OF//  TIM 捕获/ 比较 2 溢出标志位
9TIM_FLAG_CC3OF//  TIM 捕获/ 比较 3 溢出标志位
10TIM_FLAG_CC4OF//  TIM 捕获/ 比较 4 溢出标志位

void TIM_I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16 TIM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使能/禁止TIM指定的中断,如:

11TIM_ITConfig(TIMx, TIM_IT_Update, ENABLE)//使能TIMx指定的中断
12TIM_Cmd(TIMx, ENABLE);  //计数器使能,开始工作
在中断处理中,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
13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是否发生
14 {
15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
16
17   do something... ...//做点什么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