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无反应

楼主(2014-07-24):
程序烧录进去后,单片机开发版没有出现效果,老是提示可能存在的8条错误,求各位坛友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出现8条错误是在哪出错,在开发环境Keil里出现错吗?那与STC-ISP没关系啊,不是的话是什么地方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8条错误是在哪出错,在开发环境Keil里出现错吗?那与STC-ISP没关系啊,不是的话是什么地方显示错误

不是在keil环境里,买了一套开发箱,就为了检验下开发箱可不可以用,程序都是开发箱光盘里现有的,就直接用STC-ISP烧录进去,比如烧录一个蜂鸣器程序,结果不是应该出现声音吗,可惜没有,就出现了这8条提示错误

网友A:
烧录顺序是先加载文件,点下载,再打开单片机电源

网友B:
烧录顺序不对

网友C:
是不是晶振没装  单片机上原有的程序运行了没有?

网友D:
还是不懂你的8条错误在哪里??是什么错误???

楼主:
就是用STC-ISP烧录程序后单片机实验板无反应,com口,先下载程序后打开开关步骤之类的都正确,换句话说就是程序烧录不进去

楼主:
能留个qq详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晶振没装  单片机上原有的程序运行了没有?

晶振有的,就是单片机光盘里面原有的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E:
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还在运行吗?

网友F(2017-09-29):
我也是这个原因换了很多个版本了在学校的机房行回来就弄不起了
你解决了吗??

网友G(2017-12-16):
驱动呢?驱动呢?

网友H:
波特率都调最低再试,stc单片机是最容易烧写程序的。

网友I:
点下载后,再上电,RX对应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