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4100F继电器接法

楼主(2014-07-25):
这个继电怎么接  123456脚分别怎么接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我自己接的  但是错了  上电后继电器一直在跳

网友A(2020-09-30):
你继电器这个位置不合适,电压无法确定。你可以试着把继电器换到Q1三极管C端也就是集电极,把继电器的+5V移到Q1的发射级。把Q1当成开关。

网友B:
r13是个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