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手求指导

楼主(2014-07-25):
STC15F2K60S2单片机,如何使用定时器使LED在500MS亮,500MS灭,求思路?谢谢~~

网友A:
用定时器中断

楼主:
有范例吗?或者连接网址做参考?谢谢~~

网友B:
#include "reg51.h"
sfr AUXR = 0x8e;
sbit LED = P0^0;
unsigned char i;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if(++i>=25)
   {
    LED = ! LED;             //LED取反
    i=0;
   }
}
void main()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20毫秒,晶振11.0592MHz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20毫秒,晶振11.0592MHz
        TF0 = 0;
        TR0 = 1;
        EA = 1;
        i=0;
    while (1);
}

网友B:
没有测试,没有编译,自己试试看

楼主:
我写了一程序,定时器0使LED亮灭。但我要加一个轻触开关来使LED在上电后,是不闪的,但按轻触开关,LED才开始闪,再按轻触开关,LED就不闪,这样控制LED的停闪和开始闪。下面是我的程序,但是不工作,按键没反应,请指导,谢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5;
sbit key=P0^0;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er=0;
    LED=1;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
    TH0=0xB8;
    TL0=0x00;   //定时值初值
    TR0=1;      //打开定时器0
        while(1)
    {
       if(0==key)
           {
                {
             Delay(10);
                  if(0==key)
                   {
                     TR0=0;
                   }

                 }

                if(1==TF0)            //判断定时器0是否溢出
        {
            TF0=0;
            TH0=0xB8;        //一旦溢出后,重新赋值
            TL0=0x00;
            counter++;
            if(5==counter)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5次
            {
                 counter=0;  //counter清0,重新计数
                 LED=!LED;   //LED取反操作,0-->1,1-->0
            }
        }
           }
    }

}

网友B: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er=0;
    LED=0;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
    TH0=0xB8;
    TL0=0x00;   //定时值初值
    TR0=0;      //打开定时器0
    while(1)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if(TR0){TR0=0;LED=0;}
                 else   {TR0=1;} while(!key);
              }
          }

         if(TF0)            //判断定时器0是否溢出
         {
            TF0=0;
            TH0=0xB8;        //一旦溢出后,重新赋值
            TL0=0x00;
            counter++;
            if(counter>=15)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15次
            {
              counter=0;  //counter清0,重新计数
              LED=!LED;   //LED取反操作,0-->1,1-->0
            }
         }
    }
}

楼主:
if(TR0)和if(TF0)是什么意思啊?语法上有没错?

网友B:
语法上有没错,自试试就知道

楼主:
今天还没时间试这么程序,明天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法上有没错,自试试就知道

上面程序编译是没问题,但是按键没反应。一上电,LED就闪动了,按按键没任何反应,请帮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程序编译是没问题,但是按键没反应。一上电,LED就闪动了,按按键没任何反应,请帮助,谢谢~~

上电,按键没有按下之前,LED只是点亮,不闪动。
延时函数,和按键怎么定义,我我无从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按键没有按下之前,LED只是点亮,不闪动。
延时函数,和按键怎么定义,我我无从得知

六楼,已经是我全部的程序了,还要哪一方面的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按键没有按下之前,LED只是点亮,不闪动。
延时函数,和按键怎么定义,我我无从得知

f(TR0)和if(TF0)是什么意思啊?真不解,看了一天,都不明白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哪位能帮帮忙呢?

网友C:
TR0)和if(TF0)是什么意思,http://www.51hei.com/mcuteach/235.html

楼主:
if语句括号里面都是值,是真还是假,但是这一句,括号里面是代表什么呢?真不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if语句括号里面都是值,是真还是假,但是这一句,括号里面是代表什么呢?真不解?

没有人帮帮忙吗?很不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