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动态]如何选购智能卡门禁系统辅助产品

楼主(2014-07-26):
[行业动态]如何选购智能卡门禁系统辅助产品

智能卡门禁系统辅助产品包括:读卡器、电控锁、电控锁安装辅件、出门按钮、电源、摇控器、门铃、报警器等。由于不被用户所重视,许多供应商常常在这些辅助产品上大做文章,改用一些较次的产品,或少用一些必要的辅助产品,导至系统安装后整个系统稳定性下降、功能单一、利润空间超出合理范围。
    以下就智能卡门禁系统可能涉及的辅助产品作详细介绍,以方便用户在选择产品供应商和产品时,能更加明确,避免供应商钻空子。
    1、读卡器:
    读卡器作为门禁系统的主体部件,应该也必须引起用户的重视。我们在选择读卡器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防水:读卡器根据安装环境要求分为防水型读卡器和不防水型读卡器。前者主要是安装在户外(如单元门口),后者安装在办公区域内。
    带密码输入:由于大多数门禁控制器都支持三种开门方式:输入密码开门、刷卡开门、刷卡后再输入密码开门。所以选用读卡器时应充分考虑现在或以后是否有要求输入密码的需求,如果有,则必须选择带密码输入功能的读卡器。
    进口或国产:进口读卡器主要有:美国HID、Motolora、台湾Sycis以及韩国STAR等。由于这些读卡器输出都是标准韦根接口,所以可以直接与门禁控制器相连。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国外的读卡器一般价格都是国产的几倍到十几倍,同时,如果采用国外的读卡器,则相应的卡片也必须选择同一品牌的。而进口卡片成本相当贵。而选择国内的读卡器,其稳定性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从综合性价比看,如果不是必须要求采用国外产品,则完全可以采用国内的读卡器。
    2、电控锁:
    电控锁作为门禁系统的动作执行部件,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电控锁根据适用门的不同,又分为:电插锁、磁力锁、阳极锁和阴极锁四种。
    阴极锁:适用于办公室木门、家用防盗铁门,特别适用于带用阳极机械锁,且又不希望拆除的门体,当然阴极锁也可以选配相匹配的阳极机械锁。
    阳极锁:适用于家用防盗铁门、单元通道铁门,也可用于金库、档案库铁门。可选配机械钥匙,大多属于常闭型。
    磁力锁:适用于通道性质的玻璃门或铁门。属于常开型,完全符合通道门体消防规范,即:一旦发生火灾,门锁断电打开,避免发生人员无法及时离开的情况。包括:单元门、办公区通道门等大多采用磁力锁。
    电插锁:适用于办公室木门、玻璃门。大多属常开型,完全符合通道门体消防规范。电插锁和磁力锁是门禁系统中主要采用的锁体。以下分别对电插锁和磁力锁的性能参数作具体说明。
     ˉ 磁力锁:
    内开或外开:即开门方向。玻璃门大多属于外开,而铁门内开和外开都有。内开的外开将导致磁力锁锁体不同,同时安装方式也不相同,所以在选择磁力锁时一定要确定门是内开还是外开。
    抗拉力大小:磁力锁按抗拉力的大小分为:150、180、270、300、500等多个级别,抗拉力大小直接决定了系统的安全程度和产品的价格。所以,选择磁力锁时必须明确该项参数。
    锁状态:是否带锁状态是磁力锁的重要参数之一。对于不带锁状态的磁力锁,其功耗较大,锁体温度较高,如果安装时散热效果差的话,可以导致锁体使用寿命缩短。另外锁状态可以为作控制器判断开门超时报警的依据。
    ˉ 电插锁:
    锁状态:是否带锁状态是电插锁的重要参数之一。对于不带锁状态的电插锁,其正常电流与锁舌动作时的电流是一样的,功耗较大,锁体温度较高,如果安装时散热效果差的话,可以导致锁体使用寿命缩短;而带锁状态的电插锁正常电流相当于动作电流的一半以下,功耗较小,锁体温度较低,使用寿命较长。另外锁状态可以为作控制器判断开门超时报警的依据。
    延时可调:所谓延时指从锁打开,人进入后将门闭合后电插锁再次上锁的时间长度,如果超出这一时间范围,将产生开门超时报警信号。
    定位珠:定位珠是当门回位时帮助定位门体的滑动珠。一般的玻璃门都通过调节地弹簧以控制门体回位的平稳度和准确性,而木门则通过闭门器控制门体回位,所以,定位珠的作用并不大。同时,由于定位珠产生的磨擦噪音也较大,影响办公区域的办公环境。
   3、电控锁安装辅件
    电控锁安装大多数情况都必须选用一些辅件,用户在选择电控锁时应明确描述具体的门体情况和安装要求。以下具体介绍几种电控锁安装可能用到的辅件。
    与电插锁配套的下门夹:当玻璃门体没有边框时必须选用下门夹。下门夹一般都采用铝合金材料,直接夹在门体玻璃上。
    与电插锁配套的上、下门夹:当玻璃门体上下都是无边框的玻璃时,就必须选用上、下门夹。由于上门夹要求将电插锁体包起来固定在玻璃上,要求上门夹质量非常好,且体积较大,一般都采用不锈钢材料。同时下门夹必须选用与上门夹相匹配的,与单独采用的下门夹不同。上、下门夹成本较贵。
    与磁力锁配套的L型支架:当铁门内开时常常需要选配L型支架。该支架大多采用铝合金材料。
    与磁力锁配套的U型支架:当玻璃门体无边框时必须选用U型支架该支架大多采用铝合金材料。
    与阴极锁配套的阳极锁体:这种锁体一般为机械防盗锁,锁舌要求不能为方舌。
    4、出门按钮:
    出门按钮按材料的不同分为塑料和铝合金两种,按照大小分为小方型、大条型和大方型三种。用户可以根据具体安装情况选用不同的出门按钮。出门按钮的选择依据一般是与墙体上出门按钮旁的其它电源面板相协调。
    5、电源:
    包括独立型单门控制器、联网型考勤/门禁机等都需要另外配置专用门禁电源。门禁电源除了向控制器供电外,一般还负责驱动电控锁,以保证电控锁不能被强行打开。另外,电源应具备电控锁动作延时调节功能,以及连接备用电池。
    电源其它应具备的功能还包括:保险管、电源短路保护等功能。
    6、摇控器:
    摇控器的采用将方便单位主要领导出入、管理和故障解决。摇控器的原理就相当于出门按钮,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无法打开门时,可以通过摇控器打开电控锁,以方便检修。
    7、门铃:
    通过读卡器上的门铃按钮或独立门禁控制器上的门铃按钮可以触发有线门铃。如果控制器不具备门铃功能,则可单独安装一套无线门铃,以方便来访人员的进入。
    8、报警:
    作为专业的门禁系统功能之一,报警功能是必须的。用户在选择门禁系统时,应充分考虑当门被强行打开或门未正常关好时系统的处理功能。专业的门禁控制系统都具有报警输入端口,可以选配适当的报警设备。

更多单片机 嵌入式学习的童鞋请咨询tel:13500505486 qq:982288214

网友A(2014-09-01):
新人回一帖,不知所云

网友B(2014-11-01):
哦,还有这么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