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传感器如何在proteus里仿真或者可以用什么来代替仿真?

楼主(2014-07-26):
接近开关传感器如何在proteus里仿真或者可以用什么来代替仿真?

网友A:
谢谢分享,内容很不错哦,点一万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内容很不错哦,点一万个赞!!!!!

要不要这样的赚积分啊 亲

网友B:
用一个普通开关代替即可

网友B:
按键按下来模拟接近打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按下来模拟接近打开开关

这个是主动的 我需要的是被动的 整个控制过程是这样的:遥控器控制电机的转动,一开始上电复位,然后遥控器按一个数,比如是8,然后接近开关采集8个信号之后,电机自动停止转动,如果遥控器再按一个数,比如是3,电机反向转动,接近开关采集5个信号之后,电机自动停止转动。我想在proteus里仿真这个过程,求高手指导,有类似的程序最好!!!

网友C(2018-04-25):
所以怎么弄

网友D(2024-05-27):
瞅瞅是如何仿真替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主动的 我需要的是被动的 整个控制过程是这样的:遥控器控制电机的转动,一开始上电复位,然后遥控 ...

你可以再用单片机封装一个模块

网友F:
直接用开关代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