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测功率因数

楼主(2014-07-28):
大家好,我正在学习单片机,想利用单片机来测量一下交流电路的功率因数。大体思路就是,利用采样电路,采集电压,电流,吧采集来的电压,电流进行整流,降压,得到比较合适的幅值,输入到单片机内。单片机只是要测量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就可以计算出功率因数,并且利用LCD进行显示。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帮一下我这个初学者。谢谢。也可以提一下更好的建议,和不足的地方。谢谢。

网友A:
用专用的芯片测吧  准确度 高很多

楼主:
c代码,硬件我能实现了,但是c代码还有问题,你有好办法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B:
程序要根据电路图写  请贴 电路图

楼主:
交流电压经过电压互感器,电流经过电流互感器,在经过整形,过零比较器变成方波,这是电压与电流已经有了相位差,这时就可以将电压电流送入单片机的口, 利用中断进行测量在同一时间内二者上升沿的差值,就可以计算出他们的相位差,这就可以算出功率因数了。这时这种方法的链接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fGId6XLa3fA2zAGlAC。。。谢谢

网友C:
通过整理好的电压,电流触发信号,输入到单片机外中断。首先通过电压信号,计算出交流的周期T。
然后,测量电压和电流之间的时间差△t,这样才能算出相位差

网友D(2017-01-08):
根据电路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