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P一300编程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4-07-29):
请问MEP一300编程器用的是5V电源吗?用电脑的USB口取电可以吗?正负极是怎么接的?

网友A:
编程器一般都是5v电源  可以从usb取电  你看看板子上7805电路没有

楼主:
先谢谢您,我看过了,有7805电路。电源正负极怎么确定?  如果正负极接错会烧坏机器吗?

网友B:
一般都是外正内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