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屏往板子上安装的时候正反怎么看?

楼主:
不会看正反,听说安反会烧坏~

网友A(2014-08-02):
重新焊了下,插针插到底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是接好了,可是把样例程序下载完,屏幕只是一直蓝屏没字符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液晶和排针之间是不是有虚焊 用一个尖头的 电烙铁 焊接一下,

网友C:
蓝屏无显示或许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回路控制电路太大了,导致启动屏幕不够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另外还有液晶屏需要先把排针焊接上去以后才能装到开发板上面不然接触不好的

到是接好了,可是把样例程序下载完,屏幕只是一直蓝屏没字符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到是接好了,可是把样例程序下载完,屏幕只是一直蓝屏没字符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另外还有液晶屏需要先把排针焊接上去以后才能装到开发板上面不然接触不好的

网友D:
1-16脚,开发板和液晶屏上面都标了引脚顺序的,仔细看一下,千万不能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