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一直是蓝屏显示不出字符,程序是用的盘里带的样例程序。

楼主(2014-07-29):
是1602LCD 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肯定是没有用电洛铁来焊接吧

网友B:
调一下对比度的电阻,很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用电洛铁来焊接吧

有焊接,怎么都是只有背光无字符,真心无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对比度的电阻,很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论坛买的板子,电路图里1602液晶的第三引脚(VO对比度调节)接的是固定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买的板子,电路图里1602液晶的第三引脚(VO对比度调节)接的是固定电阻。

那很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了,首先你测量一下供电电压是不是5V,如果是5V将固定电阻换成10k的电位器试试,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开发板的电路,你自己焊接一块1602液晶的电路也很简单,按照我给你说的焊电位器就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