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控制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4-07-29):
#include"stm32f10x_lib.h"
//定义LCD的RS,RW,EN=0时分别是 Set_RS,Set_RW,Set_EN
#define Set_R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Set_RW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Set_E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定义RS,RW,EN=1时分别是CLR_RS,CLR_RW,CLR_EN
#define CLR_R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CLR_R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CLR_E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Delay(u32 count)
{  //定义无符号长整型变量count
   for(;count!=0;count--);

}
unsigned char table[]="liushuai";
unsigned char table1[]="2009.12.21";
//写指令
void Send_Com(unsigned char Send_Com)
{
   u16 Temp;//定义短整型变量Temp,由于STM32F103C8的GPIOA恰好有16个IO口。
   Delay(0xAFFFF);
   CLR_RS;
   Temp=GPIO_ReadOutputData(GPIOA);//读回GPIOA发送寄存器的数据。
   Temp&=0xff00;//将GPIOA的高8位保留,低8位清0.

   Temp|=(u16)Send_Com;//将char型变量Send_Com强制转换成short(短整型),其中高8位由0代替,低8位是Send_Com的值
   GPIO_Write(GPIOA,Temp);
   Delay(100);
   Set_EN;
   Delay(100);
   CLR_EN;
}
//写数据
void Send_Dat(unsigned char Send_Dat)
{
    u16 Temp;//定义短整型变量Temp,由于STM32F103C8的GPIOA恰好有16个IO口。
   Set_RS;
Temp=GPIO_ReadOutputData(GPIOA);//读回发送寄存器内的数据
Temp&=0xff00;
Temp|=(u16)Send_Dat;
GPIO_Write(GPIOA,Temp);
Delay(100);
    Set_EN;
Delay(500);
    CLR_EN;
}
void init()
{

  CLR_EN;
  //Delay(0xAFFF);
  Send_Com(0x38);    //置初值//
  Send_Com(0x0c);
  Send_Com(0x06);
  Send_Com(0x80);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unsigned char num;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nit();
  for(;;)
  {
    for(num=0;num<8;num++)
  {
   Send_Dat(table[num]);
   Delay(2000000);
  }
   //while(1);
    //Send_Com(0x01);
  Delay(20000);
  Send_Com(0x80+0x40);
  for(num=0;num<10;num++)
  {
   Send_Dat(table1[num]);
   Delay(2000000);
  }
    while(1);
  }

}

网友A(2017-10-10):
你好,可不可以借鉴一下你的工程文件,方便的话QQ邮箱1306501801@qq.com

网友B(2017-12-24):
可以发布源码吗?我将代码放进新建的工程中不能运行,拜托了。

网友C:
能否提供工程文件?

网友D(2019-05-27):
您好,关于STM32F103C8+LCD1602原理图接法您还记得吗?能麻烦您一下吗?

网友E:
你好,可以发布下你的源码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