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的开发板以及送的 ST7565主控12864液晶 做的一个带2级菜单的时钟 自动识别闰平年

楼主(2014-07-30):
历时好多天做了一个
时钟 也是是 128X64  ST7565 主控不带字库的液晶  没有使用时钟芯片 用的98c52 三个定时器

T0: 用来走时 定时50毫秒 为了提高精度 这个中断里面 加上赋初值 只有三条指令。
T1 : 用来提供背光亮度PWM产生 定时0.1毫秒 。 共20级可调 每级 5%
T2:用来提供背光延时 定时50毫秒 由于接触单片机时间不长  这个定时器在设定时间到了后 需要关闭定时器  然后停止计时 我做不到于T0公用定时 所以启用了 T2定时器 (希望高手可以帮我解惑) 可调时间 5 - 45秒 每5秒递增

菜单由于ST7565主控液晶资料比较少 (或许我没有找到)文字反白实在处理不了 所以用的箭头来指示显示行 内容是 时间设置 日期设置 星期设置 背光设置 背光设置下面有子菜单 背光时间设置 背光亮度设置
上点图片先:

界面

界面

设置1

设置1

设置2

设置2

背光

背光

时间

时间

亮度

亮度

用的外链 115储存 看看能不能下载吧! 这个文件有点大 是修改后的版本  添加了 闹钟设置功能 但是没有写入声音文件 可以用 有源蜂鸣器 或者 自己加代码 来驱动无源蜂鸣器
另 已经不是用定时器 走时了 现在用的 ds1302 时钟芯片 然后把闹钟时间 背光时间设置 背光亮度设置数据 储存在 1302 芯片中 当1302 有备用电池的时候 设置数据不会丢失!

楼主:
附上程序 呃 为何文件上传不了啊!

压缩包上传出错

压缩包上传出错

程序结构

程序结构

时间

那就单独上传文件吧 一个是 后缀是 .C 的文件  一个是液晶头文件
直接把文件名 后面的 .zip 删除就可以用记事本打开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时间时间.rar 这个压缩包有多大?

网友B:
好东西 啊 我喜欢  谢谢楼主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时间时间.rar 这个压缩包有多大?

包不大 只有 四点几 M 应该大小没有超过吧!因为里面有一些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不大 只有 四点几 M 应该大小没有超过吧!因为里面有一些图片

那应该可以上传啊  要不你再测试一下  可能是但是网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可以上传啊  要不你再测试一下  可能是但是网络不好

没办法了 还是不能上传 还是一样的错误代码 我重新压缩后 也一样不能上传!
不过所有代码已经放在2楼的 两个文件里面咯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C:
谢谢分享,下载 来看一下

网友D(2015-03-06):
可惜我的12864不能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需要呢  找了好久。。。

网友F(2015-05-16):
弄半天。感谢

网友G(2015-09-26):
请问楼主,你知道这块屏幕该如何读数据吗?写了半天也没有头绪。或者求教能够重叠显示图像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附上程序  呃 为何文件上传不了啊!

这么久了不知道还看不看的到。115盘已经堕落了。LZ的时钟版本1302不知道能否上传一份,不胜感激。最近被送了几块c2600的屏幕。

网友H:
除了背景纸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知道这块屏幕该如何读数据吗?写了半天也没有头绪。或者求教能够重叠显示图像的方法!

这个屏 我试过读数据 结果都出来会有错误 (错乱的)结果放弃了 想要显示重叠的图像 只能采取“或”之前的显示数据这样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久了不知道还看不看的到。115盘已经堕落了。LZ的时钟版本1302不知道能否上传一份,不胜感激。最近被 ...

1302 的在我的其他的帖子里面有贴出来 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G(2015-11-05):
引用 楼主:
这个屏 我试过读数据 结果都出来会有错误 (错乱的)结果放弃了 想要显示重叠的图像 只能采取“或”之前 ...

好吧  我已经读出来了
uchar read_date()

{
uchar sh;
P0=0xff;                     //这儿数据发送端口开始要加高电平  网上说P1,P2口        不必加,没试过,用其他端口的话试试
CS = 0;
RW = 0;
_nop_();
RD = 0;
RS = 1;
RW = 1;
_nop_();
_nop_();
_nop_();
sh=P0 ;
_nop_();
_nop_();        //延时要长一些。就因为延时短了,我改了很多遍也老是读不出        来,网上各种提问也没人给我    答案,差点愁死我,于是各种实验,加 长延时后居然好了。
_nop_();
RD = 1;

_nop_();
_nop_();
_nop_();
RD = 0;
_nop_();
return sh;
}
然后虚读一次,就是读两次。乱码的话要右移八位再或上本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吧  我已经读出来了
uchar read_date()

层主的mcu晶振是多少?我做画点程序,这块LCD真的是奇葩,也是纠结在数据读取这里,copy了你的程序,每次读取都是0,不知道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J:
为什么下载文件是损坏的

网友K(2016-01-31):
引用 楼主:
附上程序  呃 为何文件上传不了啊!

谢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L:
老是搞不好,新人学习了

网友M(2016-04-17):
什么不能解压呀

楼主:
不用解压 直接把 文件后缀名改掉 就可以了 比如 那个x.c.zip 改成x.c就可以了

网友N(2016-05-25):
楼主,你好,115的分享功能已经取消了,你还有其他的这种12864的程序么?

网友O(2016-07-21):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H:
除了背景纸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请问你这是怎么搞的啊 ???直接插在单片机上吗??  我插上了  程序也烧进去了   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你这是怎么搞的啊 ???直接插在单片机上吗??  我插上了  程序也烧进去了   没反应啊

请根据程序中引脚声明来调整接线

网友Q:
不粗,有才啊

网友R(2016-08-27):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S(2016-10-05):
好厉害好厉害,我正需要

网友T:
感谢教程分享!学习了解中!

网友U(2016-11-22):
正在弄lcd,学习学习

网友V:
学习下,弄了好久,经常花屏

网友W(2017-02-08):
主你好 时间时间.rar 这个压缩包有多大?

网友X:
正好在写一个类似的程序,可以参考!

网友Y(2017-04-29):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不错的了

网友Z:
正在找这个,没有黑币,可否email :  fengrenjie@126.com

网友AA:


网友AB(2017-06-06):
我靠 黑币不够

网友AC(2017-07-08):
想要一个三级菜单;普中的开发板好扯,为什么非要用st7576

网友AD(2017-10-05):
下了一个,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AE:
引用 楼主:
附上程序  呃 为何文件上传不了啊!

怎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F:

不好意思,不怎么关注消息,没注意,这都过去老长时间了。我用的就是普中的开发板。(我猜你也用不到这方面的信息了,而且我也已经忘了......现在都是找个内存大的单片机,建立个数组,直接将数组刷到屏幕上,读取也方便。)

网友AG(2017-11-29):
for (wordNum=0; wordNum<50; wordNum++) 楼主知道源代码里wordNum为什么是50吗

网友AH:
下载学习了,我也有个谱中的屏幕

网友AI:
下了两个,去了10黑币

网友AJ:
提供背光亮度PWM产生 定时0.1毫秒 。 共20级可调 每级 5% T2:用来提供背光延时 定时50毫秒 由于接触单片机时间不长  这个定时器在设定时间到了后 需要关闭定时器  然后停止

网友AK:
挺好的,收藏了,打算学习一下

网友AL(2018-06-17):
下了2个文件,还没调试成功。115网盘已废,那位好心人把全套的发下百度盘吧,谢谢。

网友AM(2018-10-25):
多谢楼主分享,积分不够,不能下载。

网友AN(2018-12-07):
多谢楼主分享,目前正在全力调试

网友AO:
解压不了,花了20币下了2次

网友AP(2019-03-29):
楼主都说了“不用解压 直接把 文件后缀名改掉 就可以了 比如 那个x.c.zip 改成x.c就可以了”

网友AQ(2019-05-09):
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AR:
感谢大佬,正好需要

网友AS:
引用 楼主:
附上程序  呃 为何文件上传不了啊!

为什么下了说压缩包损坏啊

网友AT(2020-05-07):
引用 楼主:
附上程序  呃 为何文件上传不了啊!

多谢分享,不知道时钟精度怎么样,ds1302温漂比较厉害,做电子钟还是ds3121好一点。

网友AU(2020-07-27):
打开有风险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U:
我打开提示有风险,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V(2021-04-16):
正需要,加个标记准备下载

网友AW(2024-03-01):
楼主有万年历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