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弗曼树与哈弗曼编码

楼主(2014-07-30):
上学期学的数据结构,当时老师给的题目是:

从一文件中读取字符,分别统计该文件中英文字符ABCD...等26个字母出现的概率,并以各自的概率为权值,为26个字符建立一棵赫夫曼树,并对每个字符进行哈弗曼编码和哈弗曼解码。

当时课堂检测时老师要求文件内容为AAAAABBBCDFG(反正就是某一个字母频率高,其他很多字母缺失),结果我的代码运行之后就出现阶梯一样的编码结果。老师说我代码哪里错了。可是这两天我重新编码(主要是当初的代码没备份,电脑硬盘坏过一次换了资料都没了),发现结果还是这样的奇怪的阶梯。然后我才想明白哈弗曼树的目的是树的带权长度最小,那么没有出现过的字母权都是0,所以它们的编码长度是没有意义的。出现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一定要纠结这个问题,应该再写一部分判断权是否为0,只统计并记录权为非0的字母。这里只附上目前的代码(没加判断权为0的这部分,往后看有空再加,这两天要复习,就先不玩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N  555

#define M  26

typedef struct Node{

    float weight;                //权值

    int parent;                //父节点的序号,为0的是根节点

    int lchild,rchild;         //左右孩子节点的序号,为0的是叶子节点

}HTNode,*HuffmanTree;          //用来存储赫夫曼树中的所有节点

typedef char **HuffmanCode;    //用来存储每个叶子节点的赫夫曼编码

void select_minium (HuffmanTree  &HT , int i ,int * min1 , int * min2){

int j=0;int temp;

for (; j <= i;j ++){

if(HT[*min1].parent) //min1对应的父节点必须为0

(*min1)=j;

else

if(HT[*min2].parent || *min1==*min2)//min2对应的父节点必须为0且min1min2不相等

(*min2)=j;

else

if (HT[*min2].weight

temp=*min2;

*min2=*min1;

*min1=temp;

}

else if(!HT[j].parent){

if (HT[j].weight <= HT[*min1].weight){

//权值比最小的还小或相等时,将此时的min1赋给min2,此时的哈弗曼结点序号付给min1.

*min2 = *min1;

*min1 = j;

}

else if (HT[j].weight < HT[*min2].weight )

//权值比min1的大,但比min2的小,只需改变min2。。。。。。..

*min2 = j;

}

}

}

HuffmanTree create_HuffmanTree(float *wet,int n,HuffmanTree &HT){

    //一棵有n个叶子节点的赫夫曼树共有2n-1个节点

    int total = 2*n-1;

    HT = (HuffmanTree)malloc((total)*sizeof(HTNode));

    if(!HT){

        printf("HuffmanTree malloc faild!");

        exit(-1);

    }

    int i;

    //HT[0..n-1]中存放需要编码的n个叶子节点

    for(i=0;i

HT[i].parent=0;

HT[i].lchild=0;

HT[i].rchild=0;

HT[i].weight=*wet;

wet++;

}//HT[n..2n-2]中存放的是中间构造出的每棵二叉树的根节点

for(;i

int min1=0;

int min2=0;

//用来保存每一轮选出的两个weight最小且parent为0的节点

//每一轮比较后选择出min1和min2构成一课二叉树,

//最后构成一棵赫夫曼树

select_minium(HT, i, &min1, &min2);//选出两个weight最小且parent为0的节点min1,min2

HT[min1].parent=i;

HT[min2].parent=i;

HT[i].lchild=min1;

HT[i].rchild=min2;

//这里左孩子和右孩子可以反过来,构成的也是一棵赫夫曼树,只是所得的编码不同

HT[i].weight=HT[min1].weight + HT[min2].weight ;

HT[i].parent =0;

}

}

void HuffmanCoding(HuffmanTree &HT, HuffmanCode &HC, float *wet ,int n){

printf("\nHuffmanCoding...\n");

    //用来保存指向每个赫夫曼编码串的指针

    HC = (HuffmanCode)malloc((n+1)*sizeof(char *));

    if(!HC){

        printf("HuffmanCode malloc faild!");

        exit(-1);

    }

int i, start, c, f;

for(i = 0; i <= M; i++)

HC[i] = (char *)malloc((M +1)* sizeof(char));

    //临时空间,用来保存每次求得的赫夫曼编码串

char cd[M]={0};

    if (!cd){

        printf("code malloc faild!");

        exit(-1);

    }

cd[n-1] = '\0';  //编码结束符,亦是字符数组的结束标志

    //求每个字符的赫夫曼编码

for (i = 0; i < n; ++ i){//逐个字符求哈弗曼编码

start = n -1 ;//编码结束符的位置

for (c = i, f = HT[i].parent;f != 0; c =f, f = HT[f].parent)

//从叶子到跟逆向求哈弗曼编码

if (HT[f].lchild == c )

cd[ -- start] = '0';//左孩子则为0

cd[ -- start ] = '1';//右孩子为1

HC[i] = (char *)malloc((n - start+1) * sizeof (char ));//为第i个字符编码分配空间

strcpy(HC[i],&cd[start]);//从cd复制编码串到HC

printf("字母%c 的哈弗曼编码为 %s\n",'A'+i,HC[i]);

}

//free ( cd );

}//HuffmanCoding

void Read_File(char str[N]){//读取文件内容,并将文件中的字符串放在字符数组str[N]中

FILE *fp;

if((fp=fopen("E:\\VSProjects\\HuffmanTree\\Huffuman\\text.txt","rt"))==NULL){

printf("\nConnot open file!");//如果打开不成功则显示不能打开文件

getchar();

exit(1);//关闭所有文件,终止正调用的过程

}

fgets(str,N,fp);

printf("文件内容:\n");

    printf("\n%s\n\n",str);

}

void Count(int Cnt[M], float wet[M], char str[N]){

//统计str中ABCD...出现的次数放在Cnt[M]中,计算频率作为权值放在wet[M]中

int i,all_number;

all_number=0;

for (i=0;i

Cnt[i]=0;//计数初值赋值0

for (i=0;str[i] != '\0';i++){

Cnt[str[i]-'A']++;

all_number++;

}//统计各个字母出现次数

for (i=0;i

wet[i]= ((float)Cnt[i])/all_number;

}//计算频率作为权值放在wet[M]中

//打印输出各个字母的出现次数和权值

for (i = 0 ; i < M ; i ++){

printf("字母%c 出现的次数是   %d  ,权值为   %f \n", 'A' + i, Cnt[i] ,wet[i]);

}

}

void decode(HuffmanTree &HT ){//依次读入电文,根据哈夫曼树译码

int i,j=0;

char ch[N];

i=2*M-1-1;             //从根结点开始往下搜索

printf("输入发送的编码:");

gets(ch);

printf("译码后的字符为");

while(ch[j]){

  if(ch[j]=='0')

   i=HT[i].lchild;   //走向左孩子

  else

   i=HT[i].rchild;   //走向右孩子

  if(HT[i].lchild==0)  {    //tree[i]是叶结点

   printf("%c",'A'+i);

  i=2*M-1-1;      //回到根结点

  }

  j++;

}

printf("\n");

}//decode

void main ( void ){

char str[N];//文件中的字符串放在字符数组str[N]中

int Cnt[M];//统计各个字母出现次数放在数组Cnt[M]中

float wet[M];//频率作为权值放在wet[M]中

HuffmanTree HT[2*M-1];//哈弗曼树的结点,一共有2*M -1=51个

HuffmanCode HC[M];//哈弗曼编码

Read_File(str);

//读取文件内容,并将文件中的字符串放在字符数组str[N]中

Count(Cnt, wet, str);

//统计str中ABCD...出现的次数放在Cnt[M]中,计算频率作为权值放在wet[M]中

create_HuffmanTree(wet, M, *HT );//创建哈弗曼树

HuffmanCoding(*HT, *HC, wet , M);//哈弗曼编码

decode( *HT );//哈弗曼译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