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中添加器件(适用于有相应器件的cir文件的情况)

楼主(2014-07-30):
点击菜单栏->工具->新建宏向导->输入宏名称(下图中以LM386为例),找到相应cir文件,点击下一步。

选择指定外形,初学者推荐使用自动生成外形,某些情况下从库中加载外形然后选择合适外形会使电路图布局更方便。
如果选择自动生成外形的话点击下一步后保存在合适位置即可。注意记得保存的TAM文件位置(默认路径是DesignSoft\{Tina9-TI-04262014-144939}\Macrolib),以方便下次使用时直接插入。
如果选择了从库中加载外形,一定要注意引脚的分配和对应。我犯过的一个错误就是引脚分配问题,以至于软件仿真时一直跳出窗口说:收敛问题,检查分析参数!(如下图)

引脚对应分配时引脚功能可以通过CIR文件直接查看(用txt打开),也可以在分配时看网表。(下图是NE5532的网表。)

后面就直接下一步、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A(2015-07-29):
cir文件  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