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我在百度上找的,但是有错误,我不会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一下,谢谢啦

楼主(2014-08-01):
由于我才接触单片机不到20天,我的编程和理解程序的能力都很菜,我就看电子大赛的题目有一个是,《电阻自动测试仪,》在百度文库上搜了一下,按着人家的那个方案,做,现在把电路什么的都搭好了,显示模块用的是128*64,采样用的是AD7705,但是人家的程序我复制过来,有错误,就卡到这里了,我研究了好几天都不会,我希望有人可以帮帮我,不胜感激!
我把人家的程序给各位前辈们带着,

#include"LCD12864.h "

#include"reg51.h"

#include"AD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THO_int  0xff

#define TL0_int  0x15

#define    TMOD_int 0x01//方式1

#define TCON_int 0x10

uchar time_4ms;

uchar cont_200ms;

uchar stop_run_delay;

uchar set_read_cont;

uchar key;

uchar key_buf;

uchar key_cont;

uchar set_step;

uchar tast_delay;

//************************************

uint moto_cont;

uint moto_time;

uchar P1_buf;

uchar beef_delay;

uchar beef_cont;

uint pdata buf[50];

uchar mode;

uchar set_mode;

uchar R_wc;

//************************************

uchar AD_data[2];

char dsp_buf[10];

unsigned longAD_BUF1,R1,RA,A0,set_R;

uint AD_UOR;

uchar ad_cont;

//***********************************

sbitout1=P1^4;

sbit out2=P1^5;

sbit out3=P1^6;

sbit out4=P1^7;

sbit buz= P3^6;

sbit led= P3^7;

uchar codemoto_tap[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步进电机时序表格

uchar codemoto_tap2[8]={0x08,0x0a,0x02,0x06,0x04,0x05,0x01,0x09,};//步进电机时序表格

char code LCD_TAP2[10]={"012,3456789"};

uchar code dsp_[16]={"                "};

uchar bdata FLG;

sbit FLG_200MS=FLG^0;

sbit run_flg=  FLG^1;

sbit beef_en=  FLG^2;

sbit colck=    FLG^3;

sbit key_out=  FLG^4;

sbit ad_out=   FLG^5;

sbit call_en=  FLG^6;

void Ad_read(void);

void T0_int(void)

{

       TMOD=TMOD_int;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CON=TCON_int;    //启运定时器

       TL0=TL0_int;   //装入定时器初值

       TH0=THO_int;   //装入定时器初值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断

}

void timer0_(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定时器溢出周期为125us已加入16t

{

      TR0=0;//

        TL0=TL0_int;

       TH0=THO_int;

       TR0=1;

       time_4ms++;

       if(beef_en)buz=!buz;

       else

           buz=1;

       if(time_4ms>=16)

       {     //4ms平台

              time_4ms=0;

              if(set_mode==0)led=0;

              else

                            led=1;

              if(beef_delay)beef_delay--;

              if(stop_run_delay)stop_run_delay--;

              if(set_step==0)

              {

                     out1=0;

                     out2=1;

                     out3=1;

                     out4=1;

              }

              else

              if(set_step==1

              {

                     out1=1;

                     out2=0;

                     out3=1;

                     out4=1;

              }

              else

              if(set_step==2)

              {      out1=1;

                     out2=1;

                     out3=0;

                     out4=1;

              }

              else

              if(set_step==3)

              {      out1=1;

                     out2=1;

                     out3=1;

                     out4=0;

              }

              else

              if(set_step==4)

              {      out1=1;

                     out2=1;

                     out3=1;

                     out4=0;

              }

              colck=1;

              cont_200ms++;

              if(cont_200ms>=25)

              {

                     cont_200ms=0;

                     FLG_200MS=1;

              }

              if(moto_cont)

              {

                     moto_cont--;

                     P1_buf=P1&0xf0;

                     if(run_flg)

                     {

                            P1=P1_buf|moto_tap[moto_cont];

                     }

                     else

                            P1=P1_buf|moto_tap[7-moto_cont];

              }

              else

              if(moto_time)

              {

                     moto_time--;

                     moto_cont=8;

                     P1=P1&0xf0;

                     if(moto_time==0)

                     {

                            stop_run_delay=20;

                     }

              }

              else

              if(moto_time==0)

              {

                     P1=P1&0xf0;

              }

       }

}

void moto_control(uint cont,ucharfx)

{

       if(fx==1)

       {

              run_flg=1;

       }

       else

              run_flg=0;

       moto_time=cont;

}

void tast_control(void)

{

       unsignedchar i,j=0;

       chardsp[10];

       delay_ms(200);

       if((ad_out)&&(tast_delay==0))

       {

              ad_out=0;

              lcd_dsp(0,0,"  电阻测试仪",12);

              lcd_dsp(1,0,"检测值: ",8);

              lcd_dsp(2,0,"筛选值: ",8);

              lcd_dsp(3,0,"  :",10);

              dsp_buf[0]=set_R/1000000;

              dsp_buf[1]=(set_R%1000000)/100000;

              dsp_buf[2]=((set_R%1000000)%100000)/10000;

              dsp_buf[3]=(((set_R%1000000)%100000)%10000)/1000;

              dsp_buf[4]=((((set_R%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dsp_buf[5]=(((((set_R%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dsp_buf[6]=(((((set_R%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for(i=0;i<3;i++)

              {

                  if(dsp_buf==0)

                  {

                     dsp_buf='';

                     j++;

                  }

              }

              for(i=0;i<7-j;i++)

              {

                  dsp=dsp_buf[i+j];

              }

              lcd_no_write2(2,4,dsp,7-j);

              dsp_buf[0]=R_wc/10;

              dsp_buf[1]=R_wc%10;

              lcd_no_write2(3,4,dsp_buf,2);

              lcd_dsp(3,5,"%",1);

              A0=AD_UOR*0.038147;

              R1=((2475000)/A0)-990;

              if(set_step==0)

              {

                     RA=R1/10;

              }

              else

              if(set_step==1)

              {

                     RA=R1;

              }

              else

              if(set_step==2)

              {

                     RA=R1*10;

              }

              else

              if(set_step==3)

              {

                     RA=R1*100;

              }

              else

              if(set_step==4)

              {

                     RA=set_R;

              }

              if(RA>set_R)

              {    if((RA-set_R)>(set_R*R_wc)/100)

                    if(call_en)beef_cont=1;

              }

              else

              if(RA<set_R)

              {     if((set_R-RA)>(set_R*R_wc)/100)

                    if(call_en)beef_cont=1;

              }

              if(set_step==0)

              {

                     if(R1>1010)

                     {      set_step=1;

                            wcode(0x01);   //清除显示

                     }

              }

              else

              if(set_step==1)

              {      if(R1>1010)

                     {   set_step=2;

                         wcode(0x01);   //清除显示

                     }

                     else

                     if(R1<100)

                     {   set_step=0;

                         wcode(0x01);   //清除显示

                     }

              }

              else

              if(set_step==2)

              {      if(R1>1050)

                     {   set_step=3;

                         wcode(0x01);   //清除显示

                     }

                     else

                     if(R1<100)

                     {

                            set_step=1;

                            wcode(0x01);   //清除显示

                     }

              }

              else

              if(set_step==3)

              {

                     if(R1<99)

                     {      set_step=2;

                            wcode(0x01);   //清除显示

                     }

                     else

                     if(R1>99999)

                     {      wcode(0x01);   //清除显示

                            set_step=4;

                     }

              }

               else

              if(set_step==4)

              {

                     if(R1<99999)

                     {      set_step=3;

                            wcode(0x01);   //清除显示

                     }

              }

              if(set_step==0)

              {

                     dsp_buf[0]=LCD_TAP2[(R1%10000)/1000];

                     dsp_buf[1]=LCD_TAP2[((R1%10000)%1000)/100];

                     dsp_buf[2]=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dsp_buf[3]='.';

                     dsp_buf[4]=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if(((R1%10000)/1000)==0)

                     dsp_buf[0]='';

                     lcd_dsp(1,4,dsp_buf,5);

              }

              else

              if(set_step==1)

              {      dsp_buf[0]=LCD_TAP2[(R1%10000)/1000];

                     dsp_buf[1]=LCD_TAP2[((R1%10000)%1000)/100];

                     dsp_buf[2]=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dsp_buf[3]=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if(((R1%10000)/1000)==0)

                     dsp_buf[0]='';

                     lcd_dsp(1,4,dsp_buf,4);

              }

              else

              if(set_step==2)

              {

                     dsp_buf[0]=LCD_TAP2[(R1%10000)/1000];

                     dsp_buf[1]=LCD_TAP2[((R1%10000)%1000)/100];

                     dsp_buf[2]='.';

                     dsp_buf[3]=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dsp_buf[4]=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if(((R1%10000)/1000)==0)

                     {

                         for(i=0;i<4;i++)

                         {

                            dsp_buf=dsp_buf[i+1];

                         }

                     }

                     lcd_dsp(1,4,dsp_buf,4);

                     lcd_dsp(1,7,"K",1);

              }

              else

              if(set_step==3)

               {       dsp_buf[0]=LCD_TAP2[R1/10000];

                     dsp_buf[1]='.';

                     dsp_buf[2]=LCD_TAP2[(R1%10000)/1000];

                     dsp_buf[3]=LCD_TAP2[((R1%10000)%1000)/100];

                     dsp_buf[4]=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dsp_buf[5]=LCD_TAP2[(((R1%10000)%1000)%100)%10];

                     lcd_dsp(1,4,dsp_buf,4);

                     lcd_dsp(1,7,"M",1);

              }

              else

              if(set_step==4)

              {

                     lcd_dsp(1,4,"_____M",6);

              }

       }

}

void key_control(void)

{      uchari;

       if(key_out)

       {

              key_out=0;

              if(key==0x0f)

              {

                     wcode(0x01);   //清除显示

                     mode=0;

              }

              else

              if(key==0x17)

              {      mode=1;

                     beef_en=0;

                     beef_cont=0;

                     beef_delay=0;

                     set_step=1;

                     out1=1;

                     out2=0;

                     out3=1;

                     out4=1;

                     wcode(0x01);   //清除显示

                     lcd_dsp(0,0,dsp_,16);

                     lcd_dsp(1,0,dsp_,16);

                     lcd_dsp(2,0,dsp_,16);

                     lcd_dsp(3,0,dsp_,16);

                     lcd_dsp(1,0,"  请稍等候!",12);

                     set_read_cont=50;

                     for(i=0;i<=30;i++)buf=3*i;

                     ad_out=0;

                     for(i=0;i<4;)

                     {

                            if((stop_run_delay==0)&&(moto_time==0))

                            {      if(set_read_cont)

                                   {      set_read_cont--;

                                          if(set_read_cont==0)i=4;

                                          moto_time=8;

                                          ad_out=0;

                                          while(ad_out==0)

                                          {      Ad_read();

                                                 delay_ms(100);

                                          }

                                          A0=AD_UOR*0.038147;

                                          R1=((2480000)/A0)-992;

                                          buf[49-set_read_cont]=R1/10;

                                   }

                            }

                     }

                     lcd_dsp(0,0,dsp_,16);

                     lcd_dsp(1,0,dsp_,16);

                     lcd_dsp(2,0,dsp_,16);

                     lcd_dsp(3,0,dsp_,16);

                     show_line(buf);

              }

              else

              if(key==0x1b)

              {       beef_cont=1;

                     if(set_mode==0)

                     {

                            set_R++;

                     }

                     else

                     if(set_mode==1)

                     {      R_wc++;

                     }

              }

              else

              if(key==0x3b)

              {       key_cont=180;

                     beef_cont=1;

                     if(set_mode==0)

                     {

                            set_R++;

                     }

                     else

                     if(set_mode==1)

                     {      R_wc++;

                     }

              }

              else

              if(key==0x3d)

              {      key_cont=180;

                     if(set_mode==0)

                     {      if(set_R)

                            set_R--;

                     }

                     else

                     if(set_mode==1)

                     {      if(R_wc)

                            R_wc--;

                     }

                     beef_cont=1;

              }

                  else

              if(key==0x1d)

              {

                     if(set_mode==0)

                     {      if(set_R)

                            set_R--;

                     }

                     else

                     if(set_mode==1)

                     {      if(R_wc)

                            R_wc--;

                     }

                     beef_cont=1;

              }

              else

              if(key==0x1e)

              {      set_mode=set_mode^0x01;  beef_cont=1;

              }

              else

              if(key==0x3e)

              {

                     call_en=!call_en;

                     if(call_en)beef_cont=0x81;

                     else

                     beef_cont=1;

              }

       }

}

void beef_control(void)

{

       if(beef_delay==0)

       {

              if(beef_en)

              {

                     beef_en=0;

                     beef_delay=20;

              }

              else

              {

                     if(beef_cont&0x0f)

                     {

                            beef_cont--;

                            beef_en=1;

                            if(beef_cont&0x80)

                            beef_delay=100;

                            else

                            beef_delay=20;

                     }

              }

       }

}

void key_scan(void)

{

       if((P2&0x1f)!=0x1f)

       {

              if(key_cont<200)

              {

                     key_cont++;

                     if(key_cont==10)

                     {

                            key_buf=P2&0x1f;

                     }

                     else

                     if(key_cont==200)

                     {

                            key=key_buf|0x20;

                            key_out=1;

                     }

              }

       }

       else

       {      if((key_cont>=10)&&(key_cont<200))

              {

                     key=key_buf;

                     key_out=1;

              }

              key_cont=0;

       }

}

void Ad_read(void)

{      uinttemp,i,cons;// max0,min0,max1,min1,

       uintdata0[5],data1[5];//,t0,t1;

       longtemp0=0,temp1=0;

       cons=5;

       if(FLG_200MS)

       {

              FLG_200MS=0;

              for(i=0;i<cons;i++)

              {

                  AD7705_Write_Reg(0x38);        //启动AD7705AD转换

                  delay_ms(2);

                  AD_data[0]=AD7705_Read_Reg();  //保存高8位数据

                  data0=AD_data[0];

                  delay_ms(2);

                  AD_data[1]=AD7705_Read_Reg();  //保存低8位数据

                  data1=AD_data[1];

              }

              for(i=0;i<cons;i++)

              {

                  if(data0!=0xffff)

                  {  temp0=temp0+data0;  }

                  if(data1!=0xffff)

                  {  temp1=temp1+data1;  }

              }

              temp0=temp0/(cons);

              temp1=temp1/(cons);

              temp=(uint)temp0*256+(uint)temp1;//保存16AD

              AD_BUF1=temp+AD_BUF1;

              ad_cont++;

              if(ad_cont>=2)

              {

                     ad_cont=0;

                     AD_UOR=AD_BUF1/2;

                     AD_BUF1=0;

                     ad_out=1;

                     if(tast_delay)tast_delay--;

              }

       }

}

void main(void)

{

       AD7705_Reset(1);

       setup();

       T0_int();

       run_flg=0;

       moto_cont=8;

       set_step=3;

       beef_cont=1;

       set_R=4000;

       R_wc=10;

       set_mode=0;

       call_en=0;

       while(1)

       {

            if(colck)

              {

                  colck=0;

                  if(mode==0)

                  {

                     tast_control();

                  }

                  delay_ms(2);

                  Ad_read();

                  beef_control();

                  key_scan();

key_control();

              }

       }

}
谢谢大家了!!!.0.0.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上面的那些头文件都齐全吗?

网友A:
最好是把整个工程文件都传上来方便找错误

网友B(2015-01-21):
少了delay_ms(200);  还有定义都贴一起了  比如这个#defineTHO_int  0xff
   这样才对#define   THO_int   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