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板上STC89C52左右各两排针(带跳线帽的)是做什么的啊?

楼主(2014-08-01):
STC52芯片周围左右各有2列插针上面有跳线帽,板子上面有标J00,j01.......这是芯片引脚对应的延伸吗?数了数标号不够40个,而且是两列,如果用杜邦线接的话,一个脚要接两根线?

网友A:
单片机的4*8个 io口 ,先经过这排针然后再连入电路,也就是说如果把跳线帽全部拔掉 单片机就脱离了和开发板的连接 ,这样方便组成最小系统 防止其他电路干扰,以后开发项目多了就会知道这样做的好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4*8个 io口 ,先经过这排针然后再连入电路,也就是说如果把跳线帽全部拔掉 单片机就脱离了和开发板 ...

那标PSEN那个排针没有接跳线帽,不用管它吗?

网友B:
psen不是io口,所以不能有跳线,插上就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