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模块与51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8-01):
老板让我做一个红外报警的东西,红外传感器接收信号然后返回高低电平,然后用51最小系统把电平信号利用蓝牙模块传给配对的从机,同时让连着51的声音模块响。曾经接触过Arduino,51不太会,从网上找了个“51单片机与蓝牙模块的串口通讯”示例程序,打开一看各种看不懂。。。求大神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只要能实现上面最简单的两个功能就行,跪谢了!!!

网友A:
蓝牙模块是什么型号?需要生产商提供的 51 代码 才能解决你说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是什么型号?需要生产商提供的 51 代码 才能解决你说说的问题

从机是HC06,主机是HC05。生产商能提供程序代码?我在淘宝上买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机是HC06,主机是HC05。生产商能提供程序代码?我在淘宝上买的- -

我有做过HC06和手机通讯的东西,不过我是采用的STM32的单片机。可以去参考下我的帖子。

网友C:
所有的卖家都会提供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做过HC06和手机通讯的东西,不过我是采用的STM32的单片机。可以去参考下我的帖子。

很想看一下你做的东西,貌似搜索不到结果啊!能不能发一下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想看一下你做的东西,貌似搜索不到结果啊!能不能发一下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26765-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想看一下你做的东西,貌似搜索不到结果啊!能不能发一下地址

分享一个基于安卓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和DDS信号发生器综合学习套件           发地址要审核,这是标题

网友C:
已经找到了,还不错,有机会的话找你订购一套

网友D(2015-06-01):
我们也不会啊

网友E:
蓝牙和wife都是串口通讯方式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F:
帖子过去很久了,还是忍不住说几句。蓝牙模块通常

网友F:
帖子过去很久了,还是忍不住说几句。蓝牙模块通常就是串口通信,看看串口通信协议就行了,蓝牙没有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