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工程视窗里没有Target1?

楼主(2014-08-02):
哪位大神给解决一下,为什么keil工程视窗里没有Target1?

网友A:
你还没有新建工程吧

网友A: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mcu/keil%BD%CC%B3%CC.html 这个是 keil c51教程

网友B(2016-03-13):
菜单栏view

网友C:
重复打开,就好了

网友D:
新建一个工程,在左边就能看到了,你在左上角点view然后点 project Window就行了

网友E(2017-01-01):
这个不错http://www.51hei.com/mcu/keil%BD%CC%B3%CC.html 这个是 keil c51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