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4-08-03):
我刚自学了几天单片机,用的是STC90C516RD,发现P1^7端口没法赋予0值,无论怎样输出的总是1,将其他赋0值的端口用线直接接入到P1^7,还会被P1^7拉高为1,而其他所有端口都不会这样。这到底是芯片原本就是这样的,还是我的芯片坏了?

楼主:
为什么没人啊

网友A:
该端口坏了

楼主:
晕啊!不知是买来就这样,还是没搞几天就坏了

网友B:
把芯片所有的io口都和其他电路断开,然后用万用表测试,如果还是一样的结果就说明芯片已经坏了,因为外部电路有可能会影响单片机io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所有的io口都和其他电路断开,然后用万用表测试,如果还是一样的结果就说明芯片已经坏了,因为外部电 ...

好的,多谢!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普中科技的板子,该板子P1.7受74h165芯片的影响一直拉高,要将短路帽jp165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