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位器查看法

楼主(2014-08-03):
                        备注:每次需要增加新的原件时候都必须将电源断掉,免得烧坏原件。
附录1:电阻查看法

绿

有效数字

0
1
2
3
4
5
6
7
8
9

数量级
10^-2
10^-1
10^0
10 ^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允许偏差(%)±10±5±1±2±0.5±0.25±0.1±0.05±20
温度关系/(×10 /℃)1005015  251051
口诀: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金色:几点几 Ω               黑色:几Ω            棕色:几十几Ω                 红色:几百几十Ω
橙色:几 kΩ                    黄色:几十 kΩ       绿色:几点几 MΩ             蓝色:几MΩ

附录2:WXD3-13-2W 10K 多圈线绕精密电位器
电位器黑漆面上标记有2、3、1接头字样,其中1、3脚为固定脚,2脚为动触脚。动触脚应该接地。其他两个脚没有特别要求。
我的接法是1脚接输出A0口,3脚接电源,而2脚地。
将电位器与二极管并联,调整电位器的阻值,随着电位器阻值变大,根据公式R=(R1*R2)/(R1+R2)(其中R1为电位器阻值,R2为二极管),有总电阻变大,因此总电流变小,导线等所消耗电压变小,而二极管上电压变大,所以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