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15f104e问题

楼主(2014-08-03):
104E用5V单片机供电,STC  USB-TTL烧录程序,LED灯可以按程序方法闪烁或全亮,但是灯的亮度不够,用朋友烧的104E测试灯很亮,万用表检测104E的P3.0-3.5引脚,为什么只有0.5V左右的电压输出

网友A:
程序的问题,改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问题,改一下就好

我是按照教程的程序试的  p3.0是0.3V,P3.1是0.6V,P3.2是0.6V,p3.3是0V,p3.4是5.18V,P3.5是3.9V
        ORG           10
START:
        SETB        P3.0
        LCALL        DELAY
        CLR                P3.0
        LCALL        DELAY
        AJMP        START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B:
可能是没设置强推皖输出,当然也有可能是芯片已经坏了

网友A:
程序正常,LED灯是高电平点亮吗?
还是低电平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正常,LED灯是高电平点亮吗?
还是低电平点亮?

        SETB        P3.0                        ;灯亮(但是亮度不够)
        LCALL        DELAY
        CLR                P3.0                  ;灯灭
        LCALL        DELAY
怎么和教程里的亮灭是反的,刚开始学单片机就遇到这个问题,郁闷呀,还望老师赐教

楼主:
附张电路图

网友B:
你发的图和我们网站的电路不同,建议采用我们网站的电路要稳定一些,是用低电瓶的方式来点亮的,

网友B:
因为单片机一开机io默认就是高电平,

网友A:
采用射极输出,驱动电流比较小

网友A:
用PNP型三极管D:\用PNP型三极管

楼主:
主要是引脚怎么也输出不了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USB-TTL有问题,短路测试RXD和TXD又一切OK,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引脚怎么也输出不了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USB-TTL有问题,短路测试RXD和TXD又一切OK,郁闷

引脚输出高电平时,电流的输出能力很小;
输出低电平时,灌电流能力比较强;

网友C:
看来我凹凸,还居然不知道51单片机有8脚的,马上去淘宝买几片来研究下

网友D(2017-06-26):
最好使用PNP驱动,另外把P3口设为强推挽输出LED就亮了,即使不改驱动电路,只要设了强推挽也会变亮。

网友E:
STC15F104E上电复位默认I/O口为准双向模式,高电平输出电流不足1mA,低电平灌电流可达20mA,可以把程序和电路改为低电平有效或者在程序初始化时设置I/O口为强推挽模式:“P3M1 = 0x00;  P3M0 = 0x3F;”。

网友F(2021-08-30):
程序的问题,修改一下就好了